162串口问题比较 急求解

楼主(2012-09-06):
我用PC机发数据比如发5个,收到后放到一个数组里,再从串口把这数组数据发出去,为什么,PC机收显示的第一个字节是前一次发的最后一个字节。我发EA 05 06 07 02,收到检测EA收的,收到后放在BUF数组里,
发送后PC端显示02 EA 05 06 07。为什么,按理说,存不会错,判断EA后放到BUF【0】里的,求解,51做的话没问题

楼主:
急能说说不,什么可能的情况都说说,这项目之前本来是用51做,后面抓 信号时发现51不够快,换AVR,之前没用AVR,函数51上的没问题的

网友:
上关键代码

楼主:
等我到办公室去

楼主:
ISR(USART0_RXC_vect)
{
   //cbi(UCSR0A,RXC0);
   if(UDR0==0xEA)
   {
                    if(flag_start==0)
                    {
                            flag_start=1;
                rs232buffer[0] = UDR0;
                input_len  = 1;
                                flag_end=0;
                                return;
                     }

   }
   else
   {
                 if(!flag_start)  return;
             rs232buffer[input_len++] = UDR0;
             len= rs232buffer[1];
                 if(input_len==len)
                 {
                          input_len=0;
                          flag_start=0;
                          flag_end=1;
                 }
    }

}

void SendByte( uint8_t byte )
{
        //sbi( PORTC , TEN_485 );
        UDR0 = byte;
    while ( !( UCSR0A & ( 1 << UDRE0 ) ) )
    { }
    Delayus( 900 );
   // cbi( PORTC , TEN_485 );
}
void SendBytes(uint8_t*s,uint8_t len)
{
   uint8_t i;
   cli( );
   for(i=0;i<len;i++)
   {
       SendByte(*(s+i));
           Delayus( 900 );

   }
   sei( );

MAIN 里面
if(flag_end)
         {
          SendBytes( &rs232buffer[0],5);
       flag_end=0;
         }
指令EA头,第二个长度

网友:
这里有问题:
if(UDR0==0xEA)
   {
                    if(flag_start==0)
                    {
                            flag_start=1;
                rs232buffer[0] = UDR0;
                input_len  = 1;
                                flag_end=0;
                                return;
                     }

   }

UDR0是FIFO结构,读了一次就变了。所以你的程序中当UDR0 == EA时,使用了两次,这是不行的。

你可以先定义一个临时变量,进入中断后把UDR0存入临时变量,再对临时变量进行操作。

你试试。

楼主:
OK,多谢楼上.刚试了OK,太感谢你了,今晚加班可以早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