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OS工程编译的权限不足问题

楼主(2012-09-06):
这是前一段时间遇到的问题,已经解决,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其中根本的原因。

最近在学习nios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xp下在nios2的eds10.1下进行工程编译,参考特权同学的教程。

最终在软件编译出现错误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Nios II for project first_swprj ****

make all
Info: Building ../first_swprj_bsp
make --no-print-directory -C ../first_swprj_bsp
[BSP build complete]
Info: Compiling count_binary.c to obj/count_binary.o
nios2-elf-gcc -xc -MP -MMD -c -I../first_swprj_bsp/HAL/inc -I../first_swprj_bsp -I../first_swprj_bsp/drivers/inc  -DSYSTEM_BUS_WIDTH=32 -pipe -D__hal__ -DALT_NO_C_PLUS_PLUS -DALT_NO_CLEAN_EXIT -DALT_NO_EXIT -DALT_USE_DIRECT_DRIVERS -DALT_NO_INSTRUCTION_EMULATION -DALT_USE_SMALL_DRIVERS -DSMALL_C_LIB -DALT_SINGLE_THREADED    -O0 -g -Wall   -EL -mno-hw-div -mno-hw-mul -mno-hw-mulx  -o obj/count_binary.o count_binary.c
cc1.exe: error: count_binary.c: Permission denied
make: *** [obj/count_binary.o] Error 1

//------------------------------------------------------------------------------------------------------
尝试打开目录下的源文件,却提示权限不足,无法读。
xp我已经登录的是管理员账号,在linux下切换到root账号应该可以解决,但是对winxp下的eclipse不是很熟悉,求教大家该如何解决!

此贴发在chinaeat上,特权同学给予了一些提示。拿出来大家一起看看。
1 楼特权同学说道:

网友:
从错误上判断不出具体问题,可能是你的SOPC工程和模板工程count_binary不匹配造成的。

以下是自己无奈的解决办法。。。。。。
尽管比较笨,希望对遇到此问题的朋友一点帮助吧。
2 楼wuyuehang说道:

网友:
回复:特权同学
从错误上判断不出具体问题,可能是你的SOPC工程和模板工程count_binary不匹配造成的。

多谢特权,我已经将10.1版本更换为9.1版本,并且为了避免xp恼人的权限问题,安装在c盘下,编译通过,希望这一情况别的朋友遇到可以如此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