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电的水泵 大家来讨论一下 水锤泵

楼主(2012-09-06):
自己总结一下,扬程越高 效率越低 浪费水越多(能够提升的水越少)   还是有场合限制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理~

楼主:
原理介绍  这不就是印钞机了么???虽然印得慢。。。。。

网友:
这东东什么时候有啊,,,怎么不知道呢

楼主:
哎 那个大侠来设计一个巨型水锤泵  上面装N多水轮发电机 一下就把中国的电力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不知怎么无法完全放映,感觉是大活塞推动小活塞,具体结构可能更复杂点。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久动机的那种调子,不成功的吧?

网友A:
用大量水的势能来换取小量水更高的势能,可以这么理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量水的势能来换取小量水更高的势能,可以这么理解么?

水锤泵主要由泄水阀、进水阀、工作室及空气室四大部分组成。水锤泵及进出水
管、进出水池、安装基础及必要的闸门等,构成水锤泵提水系统,如图1所示。水锤
泵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水锤效应。即水在管内流动突然受阻后产生比正常压力高10倍以
上的瞬间水锤压力而实现提水。水锤泵的提水流量取决于扬程、水落差、进水量、进
出水管直径、效率等多种参数。水锤泵的效率一般分为装置效率与本身效率。本身效
率是指不包括进出水管的阻力损失情况下所发生的效率。装置效率是指克服管道的沿
程阻力及局部阻力损失后的提水能量W·(H+H1+H2)与引用水能量Q·h的比值。
装置效率η计算公式

式中W——提水流量,L/h;Q——进水管的水流量,L/h;H——扬程,m;
H1——出水管沿程阻力损失,m;h——水落差,m;H2——出水管局部阻力损失,m。
  从(1)式分析得知:在水落差、扬程不变的情况下,进水流量越大、提水流量亦越
大。而进水流量的改变可以通过缩短进水管、增加进水管的倾斜角度来达到,即倾角
愈大或进水管愈短,提水流量越大。

图1 水锤泵结构示意图
Fig.1 Structure of hydraulic ram
  若引水能量h·Q及效率η不变,提水流量越大,则扬程越低。也就是说,当倾角愈
大或进水管愈短、则提水流量越大,导致所能达到的扬程就越低,即水锤力量减小。
反之,倾角愈小或进水管愈长提水流量越小,所能达到的扬程就越高,即水锤力量增
强。例如我们在试验中,保持1m水落差不变,分别采用4m、6m、8m的进水管,试验结
果为:扬程6m时提水流量分别为710.28kg/h,622.5kg/h,656.4 kg/h。扬程10 m时提水
流量分别为152.58kg/h,531.48kg/h,396.6 kg/h。

1772年,约翰(John  Whitehurst)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手动水锤泵。法国人约瑟夫迈克尔兄弟在1796年增加了一个阀门,把这个设备变成自动装置,使水泵几乎可以永恒自动的供水。
1809年,第一个水锤泵美国专利颁发给了纽约的J. Cerneau 和S.S. Hallet。
184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水锤泵的详细资料的书,在1870年已经出版第16版了。
1879年人民百科全书中记载的人类历史上55种最重要的发明之中就包括水锤泵,它是这样定义水锤泵的:一个简单便利的通过落水重力将一部分水提升到相当大的高度的装置。
100多年来,水锤泵是家庭、农场、工业、铁路和城镇供水的主要来源。它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广泛的应用到景观和园艺中。
随着电动泵的出现,人们对水锤泵的兴趣暂时搁置,直到零部件昂贵、燃料短缺和环境问题的出现,才将这种价格低廉几乎没有维护的水锤泵带回公众心中,它自动提水,能将水抽到相当大的垂直高度。
北京德科创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近一年来研制的多克水锤泵吸收了国外水锤泵的优点,创造性的改进了原来弹簧回弹机构有锈蚀、磨损和金属疲劳的缺陷,应用稀土高磁器件,使水泵可以无接触、无磨损地长期可靠工作,可以预见这种高效、可靠的水锤泵在我国70%以上山区和我国西部广袤的无电、无油、人员稀少的地区会得到广泛的应用,也为国家建设节能减排、低碳和谐的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网友:
跟水车是一个道理。

网友:
以前在YOUTUBE 上看过,原理挺简单的。

网友B:
这个不是永动机哦,我们村在20多年前就有了,确实是不用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永动机哦,我们村在20多年前就有了,确实是不用电的

嗯 是很早就出现了  要是能改造 提供效率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永动机哦,我们村在20多年前就有了,确实是不用电的

用人力吗?

早知道有这玩意,造个屁的三峡嘛

网友D:
这个不是永动机,进水管粗,出水管细。高度低的大量水变成高度更高的小量水。其实还是利用了水的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永动机,进水管粗,出水管细。高度低的大量水变成高度更高的小量水。其实还是利用了水的势能。 ...

应该主要还是利用了水锤效应吧  “当打开的阀门突然关闭,水流对阀门及管壁,主要是阀门会产生一个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永动机,进水管粗,出水管细。高度低的大量水变成高度更高的小量水。其实还是利用了水的势能。 ...

经济效益

  水锤泵的使用寿命很长,可使用30年左右,平时维护费用也很省,不需要建机房,不需要专人值班管理,只要适当时候换换密封圈和每年涂一次油漆即可;水锤泵细水长流提水量大而且提水扬程高。高度可达30米甚至更高,当然越高流量越小。在提水高度为30米时, 24小时提水量630的机器为70吨,420的机器为18.7吨。从经济效益来讲,不要说因无电可使用水锤泵,就是有电地区使用水锤泵也是非常经济合算的。

网友:
网上搜到的图片,可惜不知道什么把它LOGO去掉。

楼主:
1879年人民百科全书中记载的人类历史上55种最重要的发明之中就包括水锤泵,它是这样定义水锤泵的:一个简单便利的通过落水重力将一部分水提升到相当大的高度的装置。

楼主:
型号        DK-Z315T,DK-Z315L
水头水源落差(m)        0.3        0.5        1.5        2.5        3.5        4.5        5.5        6.5        7.5
来水保证流量(m3/h)        4        5        11        15        20        26        30        30        30
3米扬程扬水量(m3/h)        0.32        0.67        4.40        -        -        -        -        -        -
5米扬程扬水量(m3/h)        0.19        0.40        2.64        6.00        -        -        -        -        -
10米扬程扬水量(m3/h)        0.10        0.20        1.32        3.00        5.60        9.36        13.20        -        -

扬程越高 效率越低 浪费水越多  哎。。。  还是有场合限制

网友:
有小阀门,闲时玩玩

网友:
主要靠 水坝的水压 做动力

网友:
很多时候如果水抽不上来,就等于是不要钱的,比如河里面的水。
这东西等于水力发电机+电动泵,消耗大量水的势能,把少量水提高到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人力吗?

早知道有这玩意,造个屁的三峡嘛

不用人力,但是还是要水坝的,水必须是流动的

网友:
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网友:
好东西,第一次听过

网友E:
惯性原理,玩过水管的都知道,小时候玩输液的那种管子,吸一口水,保证管子是满的,然后放下来,水就会源源不断流出了,靠大气压+惯性,这个应该是了水压+气压+惯性

网友:
如果在理想状态下,这个东西的效率应该是抽山来的水和浪费掉的水无限接近于1:1吧。

网友:
惯性能量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惯性原理,玩过水管的都知道,小时候玩输液的那种管子,吸一口水,保证管子是满的,然后放下来,水就会源源 ...

这叫虹吸

网友:
和水车确实有相似的地方,
水车驱动一个抽水泵

网友:
好玩,提高下效率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惯性原理,玩过水管的都知道,小时候玩输液的那种管子,吸一口水,保证管子是满的,然后放下来,水就会源源 ...

这是虹吸原理

网友:
头回见,开眼了。

网友:
这个是利用的惯性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一个压力转换装置。
示意原理图的动作好象不对。
起动的时候左单向阀关闭,右侧单向阀在回位弹簧的作用下常开。当人为右侧阀较快速关闭,进水腔瞬时压力增大,达到并超过左侧阀开启压力,水进入左腔。随着泄压,左侧关闭。在右侧流量加工,推动右侧阀关闭,如些循环。
在刚开始工作时,左腔为储压器压力较少,与正常工作要求差异较大故不能自动运行,需人工干预。当达到正常工作条件时正常运行。
设计时有几点很重要。进水腔与两个单向阀回位弹簧压之间关系是难点。储压罐的大小应与扬程有关。
储压罐有两个作用,提高提水量和平缓出水口压力波动。

网友:
右侧快要关闭时,左侧打开。随着左侧关闭右侧打开。

网友:
巧妙的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大量水的势能来换取小量水更高的势能,可以这么理解么?

不符合连通器的原理

网友:
真是很巧妙的机械!!!!

网友F(2013-08-04):
两个水泵的泵头连在一起,一个水流带动轴转动,
轴带动另一个水泵泵头工作,也可以。

网友:
永远不要去怀疑能量守恒,它只会以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网友:
以前看过

网友G:
以前真没听说过,大开眼界

网友(2013-09-03):
不用电,便宜,能在有水流的大山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水泵的泵头连在一起,一个水流带动轴转动,
轴带动另一个水泵泵头工作,也可以。

这个叫做“水轮泵”,我修理地球的时候,就小批量的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真没听说过,大开眼界

1966年,我还在读中学,我就读的学校就在搞水锤泵了。

网友:
液体在管道里流动时,如果管道突然关断,那么在关断处的液体立刻停止向前流动。而后面的液体由于惯性不可能立刻停止流动,于是挤压前面的液体,大家都知道液体是很难被压缩的,结果就是在关断处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这就是水锤压力。水锤泵就是利用水锤压力工作的。

网友(2013-12-17):
过去蒸汽机车的设计,关键之一就是要防止水锤现象,大量热水和蒸汽,如果管道发生气阻形成水锤现象,可能就会冲破管壁的薄弱部分造成泄漏.有时大块水垢脱落也会造成管道堵塞,如果形成水锤,是很危险的.所以水中要加一些化学药品减少结垢,好在现在都改用内燃和电力机车了.但是其它大型锅炉如电站锅炉,水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利用低压差发电,不但可以供水,还可以照明,似乎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