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个印钞机给大家,虽然印得慢。 呵呵(水锤泵)

楼主(2012-09-06):
简直就是印钞机啊。。。。

自己总结一下,以免有标题党嫌疑

扬程越高 效率越低 浪费水越多(能够提升的水越少)   还是有场合限制

网友:
我擦 能举报不

网友:
永动机啊

楼主:
水锤泵主要由泄水阀、进水阀、工作室及空气室四大部分组成。水锤泵及进出水
管、进出水池、安装基础及必要的闸门等,构成水锤泵提水系统,如图1所示。水锤
泵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水锤效应。即水在管内流动突然受阻后产生比正常压力高10倍以
上的瞬间水锤压力而实现提水。水锤泵的提水流量取决于扬程、水落差、进水量、进
出水管直径、效率等多种参数。水锤泵的效率一般分为装置效率与本身效率。本身效
率是指不包括进出水管的阻力损失情况下所发生的效率。装置效率是指克服管道的沿
程阻力及局部阻力损失后的提水能量W·(H+H1+H2)与引用水能量Q·h的比值。
装置效率η计算公式

式中W——提水流量,L/h;Q——进水管的水流量,L/h;H——扬程,m;
H1——出水管沿程阻力损失,m;h——水落差,m;H2——出水管局部阻力损失,m。
  从(1)式分析得知:在水落差、扬程不变的情况下,进水流量越大、提水流量亦越
大。而进水流量的改变可以通过缩短进水管、增加进水管的倾斜角度来达到,即倾角
愈大或进水管愈短,提水流量越大。

图1 水锤泵结构示意图
Fig.1 Structure of hydraulic ram
  若引水能量h·Q及效率η不变,提水流量越大,则扬程越低。也就是说,当倾角愈
大或进水管愈短、则提水流量越大,导致所能达到的扬程就越低,即水锤力量减小。
反之,倾角愈小或进水管愈长提水流量越小,所能达到的扬程就越高,即水锤力量增
强。例如我们在试验中,保持1m水落差不变,分别采用4m、6m、8m的进水管,试验结
果为:扬程6m时提水流量分别为710.28kg/h,622.5kg/h,656.4 kg/h。扬程10 m时提水
流量分别为152.58kg/h,531.48kg/h,396.6 kg/h。

收稿日期:1996-01-20 1998-01-20修订
* 浙江省与德国不来梅国际合作项目
①钟建立,讲师,杭州市华家池 浙江农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310029

参 考 文 献

1 董克军。水锤泵及其应用。能源工程, 1991,3:38~42
2 马 驰,董克军。水锤泵的示范应用和经济性。新能源,1993, 5:45~48
3 翁德源。水锤泵的一种新结构——轮式水锤泵。水泵技术, 1988, 1:55~59

网友:
够神奇的

网友:
如果进水口的水量和扬程后的出水口水量相等,那是永动机吧。

楼主:
空气室内有弹簧顶住进水阀   节拍由泄水阀人为引起,十倍的水锤压力顶开进水阀,同事蓄水,弹簧又关闭进水阀。

关闭后,又产生十倍的水锤压力,依次循环。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大部分水都流走了,只有一部分能提升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水都流走了,只有一部分能提升压力

最多能蓄水不到十倍进水压力 因为进水阀一开 蓄水室里的水就会抵消进水压力

网友B:
这个这个,前提是得有一个水坝嘛,有水坝我直接发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这个,前提是得有一个水坝嘛,有水坝我直接发电了

你看视频里面,直接在车库里就做了一个啊   升压有限 如果不改造的话 最多只能升压不到十倍的进水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视频里面,直接在车库里就做了一个啊   升压有限 如果不改造的话 最多只能升压不到十倍的进水压力 ...

这个能成就比永动机还强了

网友B:
你有没有发现,下面那个水池的水是永远回不到上面的水池了的,又是一个骗经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发现,下面那个水池的水是永远回不到上面的水池了的,又是一个骗经费的 ...

能回到啊 不然叫上面水泵 你再仔细看看

要是能解决进水阀泄压的问题 就能大大提升效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回到啊 不然叫上面水泵 你再仔细看看

你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

不明白 你的意思  可能是会浪费一部分水吧 就是只能提升一部分水到上面去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C:
自激振荡升压水路

楼主:
经济效益

  水锤泵的使用寿命很长,可使用30年左右,平时维护费用也很省,不需要建机房,不需要专人值班管理,只要适当时候换换密封圈和每年涂一次油漆即可;水锤泵细水长流提水量大而且提水扬程高。高度可达30米甚至更高,当然越高流量越小。在提水高度为30米时, 24小时提水量630的机器为70吨,420的机器为18.7吨。从经济效益来讲,不要说因无电可使用水锤泵,就是有电地区使用水锤泵也是非常经济合算的。

网友:
效率比水车高吗?

网友:
楼主,同样的帖子就别发那么多回了吧

网友:
看那个溪水的,有可能是低落差的大流量,然后换取更高的水的提升性能,通过低落差的大量流水带来的能量将水送到更高出去,牺牲了流量换取了更高的高度。

网友:
估计比发电机 还电动机水泵的效率高一些吧 不知道效率是多少

网友(2012-10-26):
流掉1吨,抽水半吨
改革开放前农村常见,不过没锤,旋转式的,灌溉用,也没这么复杂

网友:
下面那个水池的水是永远回不到上面的水池了的

网友:
MARK一个  下班看一下

网友:
和劫贫济富一个道理

网友:
留着研究。。。

网友:
这不就是水锤嘛

水锤很NB的,两米的落差可以打几百米高。
当然一般都是在山底溪流下安个水锤泵,把水泵到山上的房子里。

网友:
网上找了个图

网友:
水锤泵是二十世纪的重大发明啊,可以解决很多地方的供水问题。
南方一般有小河,用小河的水流可以不用几乎不用钱的方式把水送到山顶上去,我认为是类永动机的东西了。

网友:
30楼的图片说明了问题,谈不上永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激振荡升压水路

电路里"自举"升压有的是,用到水路里而已.
不论如何,能量还是守恒的. 一部份水位升高了,当然要有一部份要降低.但这不影响应用吧.反正江河里大部分水还是流到海里去的.
当然,另有一小部分靠太阳能蒸发升到了云里,再变成水,你说这水位提升了多少.

网友(2013-01-25):
没有永动机,只是效率和效益问题。

网友(2013-02-24):
http://www.lifewater.ca/ram_pump.htm
锤泵,活塞型的也叫柱塞泵。

网友:
长见识了。不是永动机,不过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就是新版本水车

网友:
利用一定落差,造成水锤,起到更高的水扬,达到更高的落差,牛逼。确实是个自动水车。但是要在有落差的或是能制造出水锤效果的地方才有用。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锤泵主要由泄水阀、进水阀、工作室及空气室四大部分组成。水锤泵及进出水 管、进出水池、安装基础及必要 ...

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