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下载器地线断了导致烧了两块单片机,难道是静电??

楼主(2012-09-06):
换了一个工作地点,第一次调试Atmega16就烧片了。真郁闷。
今天调试了一下午都好好的,晚上突然下载不了,串口也不发送数据,翻来翻去一看,原来电源地线断了,不供电了。重新接上地线。。妈的怎么也下载不去程序了,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折腾了半天还是没办法。
于是在做好的作品上面拆了一个单片机,不过读取特征字时不时出现特征字不一样。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通信不稳定。我又把我的程序下载进去了,刚开始还是可以用的。之后就再也不能下载了,也不能用了。我怀疑是不是通信不稳定导致写Flash出现错误导致单片机挂掉。。
之后我用万能表到处量,无意中发现,手拿着一只笔,另一只贴在USB地线上,直流档电压竟然后有20V,切换到交流档,吓我一跳,70V徘徊。我一下子觉得会不会是静电导致单片机烧毁??

我立马把电脑外壳接地。。电压立马几乎降为零。不过我已经没有Atmega16可以试验了。。真郁闷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相似的经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该不会把熔丝弄错了吧,不过看楼主的口气应该不会犯这种错

像楼主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最后是晶振的电容弄错了,22P,被我搞成10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不会把熔丝弄错了吧,不过看楼主的口气应该不会犯这种错

像楼主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最后是晶振的电 ...

万万没有想到啊!竟然真的是熔丝位错乱!刚才用外部信号源修复了…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次的。但是这一次我万万没有往这一方面想就直接说单片机烧了……因为我根本就没动熔丝位……现在我总结,欠压,没有滤波电容,静电都有可能导致熔丝位错乱……不过还是谢谢你!
我也是合肥的。

网友(2013-01-14):
楼主ID暴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