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5.2编译器移位问题,江湖救急啊

楼主(2012-09-06):
                        com = GpioDataRegs.GPADAT.all;
                        com &= 0xFF00FFFF;
                        com |=((0x00001300& 0x0000ff00)<<8);
                        GpioDataRegs.GPADAT.all= com;
移位 按位或 过后COM的值不变是为什么呢?也就是com的低16位值不变,这是为什么呢?
CCS 这编译器太怪了,各位有没有遇到想同的情况啊?哪位高人给点意见啊?是不是要更改CCS的编译器设置啊?

网友(2014-05-21):
现在在用CCS5.3,之前在CCS3.3调试可以的工程在现在不知道怎么正常使用了,同问上面问题

网友:
取消优化,或把变量加volatile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