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疑问?

楼主(2012-09-06):
1.用的驱动器是A3988,步进电机能不能在超过标注的额定电压的情况下使用?比方说标注的是5V,我用12V,因为步进电机的驱动电压越大的话,力矩也会越大,所以都选择较大的驱动电压,
还有就是额定电流,它标注的是0.5A是不是在额定电压为5V的情况下的,我用12V的话是不是额定电流也相应的减小了?
2.线圈的电流跟驱动电压应该没关系吧,应该只跟检测电阻和参考输入电压有关,那我如果把驱动电压改成5V的话,其它都不变,线圈的电流应该不会变吧?

网友A:
一般供电电压都是接近手册参考电压的,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应该不是指的直流,我感觉那个更像是给你电机最大功率的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供电电压都是接近手册参考电压的,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应该不是指的直流,我感觉那个更像是给你电机最大功 ...

不怎么理解你所说的,继续等待其他解答

网友A:
如果你有有效真值表可以实际测试下步进电机上的电压和电流,也许这样你就能明显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有效真值表可以实际测试下步进电机上的电压和电流,也许这样你就能明显知道了。 ...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标注的5V/0.5A,那么就是功率不能超过2.5W了,如果驱动电压是12V的话,电机线圈的瞬时电流就不能超过2.5W/12V=0.208,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标注的5V/0.5A,那么就是功率不能超过2.5W了,如果驱动电压是12V的话,电机线圈的瞬 ...

电机上面的电压电流不能使用直流电源的电压电流来计算。57-3A步进电机运行功耗15W左右,这个功率是计算的直流总功率得到的,实际驱动器还有很大效率损耗的,电机得到的功率还要更小。你可以去看我另一篇贴子,关于验证步进电机驱动器直流电流得帖子。

网友B: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指的是电机线圈上的平均电流......

一般现在的驱动大部分是恒流驱动,只要电流是额定电流,那么电压肯定是额定电压 ,因为 V = I × 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指的是电机线圈上的平均电流......

一般现在的驱动大部分是恒流驱动,只要电流是额定电流 ...

但是线圈还是个电感,那么加在电机两端的电压就不是I X R这么来算了把

网友B:
呃,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你可以去看看步进电机的参数,里面有线圈电阻,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你可以去看看步进电机的参数,里面有线圈电阻,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这个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不管我的驱动芯片的驱动电压是5V还是12V,因为是恒流驱动,所以电机两端的电压都为I X R

网友B:
是的......

对于步进电机,对于恒流驱动,最主要的一个参数是它的电流大小.....

驱动芯片的电压也是有要求的,这个驱动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越高的话,电机高速时的功率越足,扭矩随着速度的衰减也相应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对于步进电机,对于恒流驱动,最主要的一个参数是它的电流大小.....

"这个驱动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越高的话,电机高速时的功率越足,扭矩随着速度的衰减也相应减小......",驱动电压越高的话,越容易消除电机的反电动势,即对线圈的充电过程更快,那么线圈的平均电流应该越大,所以力矩会越大,这样的话驱动电压也会影响电机的发热情况,我理解的对不对?这里应该是扭矩随着速度的增大也相应减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越高的话,电机高速时的功率越足,扭矩随着速度的衰减也相应减小......",驱 ...

驱动电压高了,电机是会发热的........

另:扭矩随着速度的增加会减少,但是增大了驱动电压的话,扭矩这个减小的趋势也会变小的,但是总体来说扭矩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