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的相位裕度

楼主(2012-09-06):
哪位大牛来扫扫盲,相位裕度到底是什么?运用时我该怎么看?相位裕度等于多少时会震荡?

网友A(2013-11-21):
当相移为180°时,若增益大于0dB则产生自激振荡,若增益小于0dB则不会产生自激振荡。同理,当增益为0dB时,若相移小于180°则不产生自激振荡,若相移大于180°则产生自激振荡。
相位裕度就是指增益为0dB时的相移与180°的差值,比如增益为0dB时相移为60°那么相位裕度就是120°。一般为保证电路稳定相位裕度要大于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相移为180°时,若增益大于0dB则产生自激振荡,若增益小于0dB则不会产生自激振荡。同理,当增益为0dB时, ...

感谢你的回帖,像这种内容在什么书上能讲到?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帖,像这种内容在什么书上能讲到?能否推荐一下

这些基本的概念大学模电书上都会有,但讲的比较浅,想深入了解推荐你一本书《Op Amps for Everyone》TI公司工程师的大作,这本书有中文翻译叫《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这本书挺不错的,深入了解运放。建议先把模电书看两遍再看这本书,否则容易“走火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基本的概念大学模电书上都会有,但讲的比较浅,想深入了解推荐你一本书《Op Amps for Everyone》TI公 ...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14-12-05):
相位裕度是相位变化的临界稳定点,过了系统就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相移为180°时,若增益大于0dB则产生自激振荡,若增益小于0dB则不会产生自激振荡。同理,当增益为0dB时, ...

楼主的回答,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