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义隆编译器WICE PLUS使用

楼主(2012-09-06):
第一次使用义隆,下载好编译器WICE PLUS后,出了些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刚打开软件时,弹出对话框:

选择好芯片型号后就不知道其它的了。
直接OK后弹出:

再直接OK后出了警告:

百度也没找到什么答案,还望高人救助!

网友A:
仿真器要外接晶振,看看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还有一个并口的驱动程序,不知道楼主装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要外接晶振,看看是否接触良好。

我没有接仿真器啊,我只想新建个工程编译一个代码而已经,一定要接念真器才能编译吗???

网友(2012-12-04):
最后一幅图我知道,要把电脑的时间改到2012年3月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