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的delay函数抽了?

楼主(2012-09-07):
这几天编DS18B20驱动,怎么写都不对,今天用protues的示波器测了下实际delay时间吓我一跳,delay_us(490);在实际protues中测出延时了将近十几倍,最后按照示波器为基准调的时间才能跑起来,后来上板子实际操作了下也发现protues是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CVAVR会偏差这么多,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看看你的proteus设置的时钟频率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proteus设置的时钟频率对不对

我找到问题的原因了,的确因为我之前在protues里的时钟设定问题,用示波器测出来的,以后不能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