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的2.4G 优联接收器 清晰大图

楼主(2012-09-07):
(图片)

网友:
详细介绍下

网友:
鼠标用的很小巧的接收器?见识了。f的是天线?

网友A:
假的,怎么也不会做USB口有4根线连接空气吧。。。。

估计省制版费了,罗技也这样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怎么也不会做USB口有4根线连接空气吧。。。。

估计省制版费了,罗技也这样做吗? ...

很好奇,不知道你说的哪四根线连空气了。

网友B:
这个左边的是什么?  天线在哪里?

网友:
4楼眼神有问题

网友:
usb的四根线不知道连接哪儿了

网友:
F是天线,usb四根线连连脑啊,无线鼠标接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过孔难道是摆设??

另:看了自己手头的,真的能看到usb前J1的丝印

过孔我当然看到了,我的疑惑是连接usb端子的四根线画到板边缘后干嘛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过孔我当然看到了,我的疑惑是连接usb端子的四根线画到板边缘后干嘛去了? ...

也许是为了阻抗匹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过孔我当然看到了,我的疑惑是连接usb端子的四根线画到板边缘后干嘛去了? ...

很正常啊,自己看看其它USB口也是离边缘有段距离的

网友:
想知道这种天线怎样弄,效果怎样,LZ有没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许是为了阻抗匹配吧。。。

我也疑惑。要是阻抗匹配,那也应该在线路上(焊盘与过孔间),但现在这连线明显是死胡同。不起作用呀。再想一想或许真的是阻搞匹配。作电容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孔我当然看到了,我的疑惑是连接usb端子的四根线画到板边缘后干嘛去了? ...

的确挺神奇。难道那3根线是能绕过板边到另一面?这样布线有什么好处呢?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孔我当然看到了,我的疑惑是连接usb端子的四根线画到板边缘后干嘛去了? ...

应该是为了做金手指电镀工艺的需要吧
镀完之后切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怎么也不会做USB口有4根线连接空气吧。。。。

估计省制版费了,罗技也这样做吗? ...

我觉得也是假的。你看那丝印“top side”都成浆糊了。

网友:
nrf的 原来是

网友:
不纠结这个线的功能了。原来还想说是连出来接工艺边上方便测试,看边这么整齐要铣出来才行,但是看到2头的拼板痕迹后自己否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怎么也不会做USB口有4根线连接空气吧。。。。

估计省制版费了,罗技也这样做吗? ...

应该是电金引线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许是为了阻抗匹配吧。。。

下面有人的解释比较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正常啊,自己看看其它USB口也是离边缘有段距离的

USB接口,三根线从图片上方延伸出去,一根线从图片下方延伸出去,不是指的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左边的是什么?  天线在哪里?

你圈起来的就是天线了呀

网友:
最左边那个长条条就是天线啊。。现在好多设备都用这种陶瓷天线了。2.4G频段用过村田的。可视距离不穿墙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有没有这个的程序,固件什么的,我有这个芯片模块

网友:
罗技的优联也用的这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