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版后的amobbs在win7下修改头像有点问题

楼主(2012-09-07):
我后来在winxp下用同样的360浏览器就可以修改,截了两个图,但用win7在这里一样传不了,附件也加不了

网友:
建议楼上删掉360换搜狗浏览器
我的正常

网友:
应该换正宗的Chrome

网友:
与OS无关,与浏览器有关

楼主:
刚换了Chrome,问题依然,上传头像,出现 I/O错误

楼主:
刚换了Chrome,问题依然,上传头像,出现 I/O错误,我win7的360浏览器5.0.7.7  ,winxp的360浏览器5.0.5.1

楼主:
现在好了,可以上传图片,我的系统、浏览器都没变动,这是以前传图片失败的截图

楼主:
用这个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