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春风的原理图画的板组装好了但误差很大,求解

楼主(2012-09-07):
耗时1个多月弄好了板子,多谢坛中的各位老师指点,装好后误差很大,电压1v左右,电流误差10左右,请问如何效准参数呢(已解决问题,标定后很准,中间有个小差曲,电流部分的R40电阻误用成10K的了照成校准4A时电流达到12A,只见检流电阻变的通红,呵呵还好撑下来了没烧坏,买的IRFP250被我家淘气的宝宝可能丢到垃圾桶里倒掉了,等着用就用IRF540上了,实验感觉还可以。谢谢春风的开源和各位网友的帮助,有时间搞个外壳再亮相,已看好了淘宝的二手IBM小机箱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那个版本?还有,那个交流的过零检测用了光耦,但是左右两边的地连接了,也就是说并没有起到隔离作用 ...

2.1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校,春风的帖子里面找下,以前看到过,有的,好像还有个调校的视频,那个隔离的光耦,你怎么认为? ...

以前版本里连光耦都没有,直接通过电阻接端口的,网友说会不会电压对端口不利,后来看就改成这样了,我想只是地的连接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B:
可能是电阻的问题,特别是查分放大那部分;我自己热转印模仿了第二版,一开始4A电流输出的时候,压降在30mV左右,但是把那些电阻匹配好后,压降就很小了,电流也特别精准。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导致的,春风哥有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42234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阻的问题,特别是查分放大那部分;我自己热转印模仿了第二版,一开始4A电流输出的时候,压降在30mV左 ...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搂主的搞得如何了,搞些东西出来让大家看看了

网友:
楼主调校的怎么样了

网友C:
楼主pcb有没有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pcb有没有多的?

不好意思,只有4块,身边的几个朋友预定了。

楼主:
今天接着测试了,没有大负载就接个10W 8欧水泥电阻放到水里冷却,电压调到30V,电流调到4A ,电压误差在0.01左右跳动,电流显示无误差(万用表的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只有4块,身边的几个朋友预定了。

好的,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
有改动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