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红芯电子”实现呼吸灯的源码

楼主(2012-09-07):
共享一个“红芯电子”实现呼吸灯的工程

源码:
//==============================================================================
// File Name   : LED_BREATHING.v
// Module Name : LED_BREATHING
// Description : This is a breathing led module
// Author      : xsyan1225(红芯电子_飞哥)
// HomePage    : http://shop57125352.taobao.com/
// Date        : 2012/09/06
// Rev.        : 0.1
//==============================================================================
// 呼吸灯

`define UD //#1

module LED_BREATHING
        (
        SYSCLK_50M,
        RST_B,

        LED
        //TP
        );

//==============================================================================
//        Input and output declaration
//==============================================================================
input                SYSCLK_50M;
input                RST_B;

output        [5:0]        LED;
//output                TP;//用于测试

//==============================================================================
//        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wire                SYSCLK_50M;
wire                RST_B;

reg        [5:0]        LED;
//wire                TP = LED[0];
//==============================================================================
//        Wire and reg in the module
//==============================================================================

reg        [26:0]        TIME_CNT;
wire        [26:0]        TIME_CNT_N;

reg     [6:0]   PWM_WIDTH;
wire    [6:0]   PWM_WIDTH_N;

reg     [5:0]   PWM_ADJ;
wire    [5:0]   PWM_ADJ_N;

wire        [5:0]        LED_N;

//==============================================================================
//        Logic
//==============================================================================
always @(posedge SYSCLK_50M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TIME_CNT <= `UD 27'h0;
else
  TIME_CNT <= `UD TIME_CNT_N;
end

// 自由计数器
assign TIME_CNT_N = TIME_CNT + 27'h1;

//------------------------------------------------------------------------------
always @(posedge SYSCLK_50M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PWM_ADJ <= `UD 6'h0;
else
  PWM_ADJ <= `UD PWM_ADJ_N;
end

// 第26位用于标识呼和吸的切换点,2^26 = 1.34秒(约等于),完成一次呼吸总时长约2.7秒
assign PWM_ADJ_N = TIME_CNT[26] ? TIME_CNT[25:20] : ~TIME_CNT[25:20] ;

//------------------------------------------------------------------------------
always @(posedge SYSCLK_50M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PWM_WIDTH <= `UD 7'h3f;
else
  PWM_WIDTH <= `UD PWM_WIDTH_N;
end

//利用寄存器溢出位产生的占空比不同来驱动 LED 实现呼吸效果
//PWM_ADJ 用于控制脉宽
assign PWM_WIDTH_N = PWM_WIDTH[5:0] + PWM_ADJ;

//------------------------------------------------------------------------------
always @(posedge SYSCLK_50M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LED <= `UD 6'h3f;
else
  LED <= `UD LED_N;
end

//6个灯一起呼吸
assign LED_N = {{3{PWM_WIDTH[6]}},{3{~PWM_WIDTH[6]}}};

endmodule

//==============================================================================
//        End of file
//==============================================================================

网友:
有没有红芯电子FPGA的光盘源程序啊,传上来吧,我看了笔记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效果很一般,没有诺基亚手机的呼吸灯做得逼真。

网友(2013-05-22):
求光盘资料,谢谢!

网友(2013-10-21):
原来是用FPGA实现的,mark

网友:
可以用的。不错,效果确实不是很好,自己改进一下,效果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