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方CYStream例子在68013a不能识别问题,请教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2012-09-07):
             在官方上下载了一个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的例子,本人使用的是68013A的开发板,下载了CYStream固件后,然后安装了提供的usb驱动,但是发现报错,设备无法驱动USB,设备不能正常启动,请大家帮忙解决问题,谢谢!同时把例子上传。
        网上在CSDN网站上提供类似解决的例子,但是没有积分,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lynn2317/4427308,请大家也帮忙下载一个,谢谢!

楼主:
已经成功解决,方法如下:
把里面的有三个关于读写IIC的函数去掉就可以了,初始化停住在iic上,因为我的板子不需要iic配置的

网友A:
标记一下,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记一下,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你也是做cy7c68013a的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做cy7c68013a的开发?

算不上吧,只是用过68013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