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小车速度

楼主(2012-09-07):
我网上买了一种这个电机,然后用L193D驱动,发现即使用12V的电,小车的速度还是比较慢,想问一下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提高电机的速度啊,本来想换个电机,但对电机没什么研究,也不知道换哪种电机比较好,望指点一二。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保存的图片信息\tp.bmp

楼主:
直流减速电机的图片

网友:
这种的减速比太大了  如果不计成本可以用飞思卡尔比赛的车模 那个绝对快

网友:
买高档的四驱车电机。

网友A:
如果是做直立小车的话,楼主有没有经验呢,可以推荐什么类型的电机呢

网友B:
很简单 将电机转拆下来,看清线圈绕法,换成更粗的漆包线绕好,果断变快 这个点击可不是12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做直立小车的话,楼主有没有经验呢,可以推荐什么类型的电机呢

我是第一次用电机做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将电机转拆下来,看清线圈绕法,换成更粗的漆包线绕好,果断变快 这个点击可不是12v的吧 ...

是不是12V的,但老板说12可以用,我为了速度,就上了12V

网友:
拆变速箱,减个齿轮出来就好了。

网友:
加大轮子直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用电机做小车

那是做哪种类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做哪种类型的啊

就是普通的遥控小车啊

网友:
普通遥控小车没必要多快的速度,速度快了反而控制更难了。

要追求速度就买飞思卡尔的套件,做得好上2.5m/s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