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odeWizard软件包

楼主(2012-09-07):
听说做AVR开发时,程序生成器很好用,各位大侠,谁那里有CodeWizard软件包,上传一个呗,小弟在网上找不到能用的,有下载地址也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有这个软件么?

网友A:
应该是集成在CVAVR软件中的,File——New——选择Project——OK——Yes——选择常规AVR或ATxmega(新版本才有此选项)即可启动,选择芯片型号,设置内核及外设状态和参数,每种芯片的设置内容是不同的,设置完成后,选择菜单Program——Generate,save and exit——选择保存目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集成在CVAVR软件中的,File——New——选择Project——OK——Yes——选择常规AVR或ATxmega(新版本才 ...

噢,刚在网上下了一个CVAVR,按照您说的设置好了,真是谢谢啦,呵呵,我还以为CodeWizard是个单独的软件呢,有点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