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321分别写buffer和一次性写满buffer的结果不同

楼主(2012-09-07):
程序是这样的:
情况1:在中断程序中,每隔50us,采集两个字节的数,后存入BUFFER两个字节,等到存够512字节(数组表示)的时就关中断,主程序然后上传BUFFER的数值(512字节)~
情况2:在中断程序中,每隔50us,采集两个字节的数,等到采集了512个数据时,将这512个数据(数组表示)存入BUFFER,后关中断,主程序上传BUFFER的数值(512字节)~
按道理说这两种的数据应该一样才对,但是实际出来差距太大,情况2的数据是对的,情况1的数据是错的,请教下为啥出现这种结果呢?

网友A:
"情况2","采集两个字节的数"放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况2","采集两个字节的数"放哪?

放入数组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入数组里面~

没用过这芯片,资料里说一个PAGE是528字节。
可能是数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