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速度等级选择

楼主(2012-09-07):
本人用的是xilinx的xupv5lx-110t开发板,在做ddr2控制器的时候时钟频率选择的是266M,请问在ISE中速度等级我该选哪个?-1,-2,还是-3?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有钱!

网友:
都可以,但是-3速度最快

网友:
266M的用-1的都能达到。你可以买-2的,可以跑绝大多数设计。

网友:
板子上的FPGA是什么等级就选什么等级!

网友A:
德致兰提供xupv5这款板子的XBD文件的,新建工程直接在评估板里找到对应的型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致兰提供xupv5这款板子的XBD文件的,新建工程直接在评估板里找到对应的型号就行。 ...

谢谢!能详细一点吗?这个XBD文件是什么?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
XBD是xilinx开发板描述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详细一点吗?这个XBD文件是什么?具体如何操作?

新建工程在选择器件界面就有Evaluation Development Board,选择对应的开发板就可以了。
XBD文件的作用LS那位兄弟已经说了,就是评估板描述文件,包含板载资源信息,一些预设的IP核参考配置和ucf文件。
主要是做EDK嵌入式设计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