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奋斗,nrf24l01多对一终于成功了(4对1)

楼主(2012-09-07):
将近一周时间,nrf24l01终于调好了,4对1。中间从一对一到二对一,二对一到三对一比较难做。三对一之后再扩展到6对1都一样了
我做的只是简单的。主接收控制一个led。收到不同的通道数据显示不同位置的led,主机查询接收。呵呵,谁有多对一调通的,互相交流一下吧

楼主:
刚接触nrf24l01,大多数资料网上都有,希望谁能提供一些独家资料,谢谢了

网友:
交流都没有资料啊

网友:
说说思路吧

楼主:
不好意思,程序我还在继续优化,现在连自动应答都没敢用,怕通信失败。等优化的差不多了,一定奉献给大家

楼主:
我是从收发一体做的,然后拆成一对一收发(一只收,一只发)。然后做了二对一,在做三对一,做过三对一之后,下边就一样了。因为有五个nrf24l01模块,就做到4对1.

楼主:
现在程序只发一个字节,下边要继续调整,添加传感器

网友A:
我做的是自适应跳频,改天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自适应跳频,改天传上来。

先把确定能用的接收一体程序给大家

楼主:
先把确定能用的接收一体程序给大家,如果用这个程序调不出来,找硬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自适应跳频,改天传上来。

你好,可不可以说一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
看看。手上只 有2个nrf24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自适应跳频,改天传上来。

先谢过

nrf24l 跳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确定能用的接收一体程序给大家

改天单独开个帖子,写了很多歌版本,因为这几天导师手里有个项目着急完成。请大家不要着急。
nrf是7月末调的。

网友:
多对一很好做,建议你做到5通道,保留1通道。。

网友B:
你好,能不能把你二对一的程序给我看看!!!!!!!!!!我这几天也在弄,一对一可以,但是二对一就是不行。我想问一下,两个都在发射,接收是先接收哪个通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确定能用的接收一体程序给大家,如果用这个程序调不出来,找硬件原因 ...

一直想找个能用的,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不能把你二对一的程序给我看看!!!!!!!!!!我这几天也在弄,一对一可以,但是二对一就是不 ...

可以检测状态寄存器,
if(RX_DR==0)
{
sta=SPI_Read(READ_REG+STATUS);//读状态寄存器
delayms(1);
RX_P_NO=sta&0x0e;
switch(RX_P_NO)//判断通道
{
        case 0x00:if(K1==0) xianshi();break;
        case 0x02:if(K2==0) P0=RxBuf[1];break;
        case 0x04:if(K3==0) P0=RxBuf[2];break;
        case 0x06:if(K4==0) P0=RxBuf[3];break;
        default:break;
}
本人比较笨,只想到了这个方法,查询,呵呵

楼主:
昨天宿舍聚餐,喝多了,没什么进展。现在进度是:接收主机按下不同按键,程序接收不同通道数据。通道0发送加入了DHT11温湿度传感器,数码管显示。主机P2^7通过高低电平,选择数码管显示温度还是湿度。下边是多对一的程序。
现在兑现诺言,
发给大家,
互相交流

楼主:
大家多提提思路,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不能把你二对一的程序给我看看!!!!!!!!!!我这几天也在弄,一对一可以,但是二对一就是不 ...

有什么好思路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思路分享一下

您好,节点1、2、3同时发的时候,你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它应该会有碰撞啊?还有,你有没有听说主机发广播同步信号?这样子,不发送的时候可以休眠,降低功耗。

网友:
以前搞24l01,三对一搞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节点1、2、3同时发的时候,你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它应该会有碰撞啊?还有,你有没有听说主机发广播 ...

19楼,查看通道号

网友(2012-11-14):
能不能留下个qq号,我正好也做这个遇到困难了,和你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2013-04-08):
我用的是stc11f16xe,加收发一体程序,通讯无反应!请问楼主stc可直接用吗?要改哪里吗?谢谢

网友:
兄弟,能不能短个qq号,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在做多对一的程序,为什么“从一对一到二对一,二对一到三对一比较难做。三对一之后再扩展到6对1都一样了”?一对一到多对一不是只需要修改接收节点的EN_AA寄存器和EN_RXADDR寄存器就可以了吗?

网友E(2013-05-15):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stc11f16xe,加收发一体程序,通讯无反应!请问楼主stc可直接用吗?要改哪里吗?谢谢

可以的,我是STC12C5A60S2,用了收发一体,调通了
环境:11.0952MHZ
无逻辑电平转换,直接上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我是STC12C5A60S2,用了收发一体,调通了
环境:11.0952MHZ
无逻辑电平转换,直接上IO

谢谢,我已经也调通了。
时序上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确定能用的接收一体程序给大家,如果用这个程序调不出来,找硬件原因 ...

大哥,我收发一体,那个调试的时候就是LED移位,我怎么知道他接收了没有?

网友(2013-07-10):
我也在做一对多

网友:
是多通道?还是点对点?

网友:
谢谢楼主!!过段时间也要做这个模块,我们做的是要一发6收的!

网友:
之前在做一对一,现在想做多对一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08-14):
谢谢楼主 刚好在调这个

网友:
我一直编译失败!!!
uchar Rx_Packet(uchar *s_temp)                //读取的数据放入s_temp中
{
        uchar revale=0;
        uchar s_bai,s_shi,s_ge,s_yi,s_er;
        sta=SPI_Read(READ_REG+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0;                //片选使能 待机
                SPI_Read_Buf(R_RX_PLOAD,s_temp,RX_PLOAD_WIDTH);
                revale=1;
        //        delay(1000);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除中断标志                                                //???????????
        CSN=0;
        SPI_RW(FLUSH_RX);
        CSN=1;
        }
        return revale;
}
sta那行一直是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实在想不通啊! 还有清除中断那里,有的用0xff,有的用sta, 求解释...

求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最近也在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思路分享一下

mark,正好最近用得着,感谢楼主

网友F(2013-12-27):
引用 楼主:
可以检测状态寄存器,
if(RX_DR==0)
{

case那边
请问为什么是0,2,4,6,不是0,1,2,3? 设置的通道不是0,1,2,3 吗?

网友G:
楼主厉害 有人搞过不同单片机通信的吗

网友(2014-03-18):
网址打不开啊

网友:
火前线留个名再说

网友:
STC15L104W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知楼主硬件电路是什么?

网友:
淡定淡定,且行且学

网友:
现在正想研究一下,请交流交流。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2014-04-29):
先下来试试我的硬件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wozai我在磨练中,很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 有人搞过不同单片机通信的吗

不同单片机也没问题,已经调通51和stm32间的通信,简单调了一下字符串的发送接收

网友:
最近正在学。。。这是第二天还在看资料中。。你们是怎么做的步骤

网友I:
亲,咱们建个群一起讨论吧,楼主建个群我们加吧,这么多小伙伴讨论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同单片机也没问题,已经调通51和stm32间的通信,简单调了一下字符串的发送接收 ...

恩,不同单片机我也调试出来了,但是自己一直还有一个疑问,已经搁置很久没去解决了,现在想再提出来一下,,,就是 比如发送端按住按键发送数据,接收端接受到数据LED亮,那么我一直按住按键的时候LED确偶尔闪烁,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怎么回事,能探讨一下吗?我的Q276278347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亲,咱们建个群一起讨论吧,楼主建个群我们加吧,这么多小伙伴讨论方便点 ...

不如你建咯!!!!!!!!!!

网友:
我们现在项目要做个无线传感器节点,又没有学过zigbee,只好用nrf2401试试,1对4不好弄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这几天也在做,3对1,传输3个节点的温湿度数据,感觉反应不是很灵敏~

网友:
试试,收发一体自己没调成功,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4-08-13):
正好有用,下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思路分享一下

好东西,收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4-09-14):
来庆祝一下

网友:
资料全面,谢谢发帖。

网友:
mark!最近也在做这个项目!

网友(2014-10-29):
太感谢你了,一对3的一直没弄好,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4-12-31):
奇怪,我1对5咋不能反馈呢??

网友(2015-02-22):
有没有汇编调通的程序?

网友(2015-03-30):
其实楼主在发射数据的前面
加一组地址识别码
就可以区分了

网友:
,关注,这个很有用,顶贴支持,看LZ大作。

网友(2015-05-30):
楼主 谢谢了 参考了你的4对一的程序 我完成了6对一   在配置通道2之后的通道接收地址,只能写进去一字节的地址,开始我还是像0,1一样去写5个字节地址,结果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2015-08-14):
谢啦!!☆⌒(*^-゜)v 谢谢分响,正好用的上

网友:
谢谢楼主,我好好研究研究您的程序。

网友:
感谢分享 分析了下你么做的原理

网友(2015-10-16):
谢谢分享,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硬件怎么做的?直接用的收发模块还是自己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case那边
请问为什么是0,2,4,6,不是0,1,2,3? 设置的通道不是0,1,2,3 吗?

因为是从第1到第3位表示的,不是从第0位开始的

网友:
主机轮询从机可以做1对N

网友(2016-02-23):
大神,最近在搞这个,可否指点一二啊

网友(2016-11-27):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要学习如何多对一

网友(2019-01-29):
经过两天的折腾,参考楼主的程序终于弄通了,两个注意事项,我用的是15F2K60S2的单片机,要改一下里面ms的延时,要不然太快了,还有就是1117-3.3输出一定要加电容!切记!

网友:
备份一下, 也许以后用得着

网友J(2020-07-06):
为啥在寄存器上加0x20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为啥在寄存器上加0x20

基础的东西看看手册就明白了,如果不想看手册,这里有篇帖子,是全网学习24L01最好的教程,你自己去看一下吧
https://www.arduino.cn/thread-8627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K:
基础的东西看看手册就明白了,如果不想看手册,这里有篇帖子,是全网学习24L01最好的教程,你自己去看一 ...

多谢分享,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