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不能在CCS5.2下用?

楼主(2012-09-07):
悲剧啊,买了个仿真器XDS510,好像不能在CCS5.x下用,只能在4.x下用,多么忧伤的事啊

网友A:
这样啊
那我就不用下载5.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那我就不用下载5.2了

我不太确定啊,卖仿真器的说的,我想应该差不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确定啊,卖仿真器的说的,我想应该差不离吧

其实我还想用2.2呢

楼主:
5.2应该很好用吧

网友:
不会吧........俺的是SEED XDS510 PLUS,客服说CCS V5直接用V4的驱动即可啵......

网友(2014-08-29):
更不能在CCS6下用

网友:
可以,但是在CCS6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