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奇怪的索要密钥!什么问题?

楼主(2012-09-07):
昨天电脑中毒,今天中午从装的系统,安装完毕打开PROTEL99SE出现图片上的奇怪现象,那位大侠遇到过?帮帮忙,怎么解决?

网友A:
网上找,大把

Protel 99 se
S/N:
Y7ZP-5QQG-ZWSF-K858

License number:   990005336

Z8C2-CLTA-7N7S-SA7R
L647-MYT8-UMPY-ZAD6
FDHT-QQAB-UF94-3LEC
NG9A-JVDN-Z4SK-CTTP
L647-MYT8-UMPY-ZAD6
Y7ZP-5QQG-ZWSF-K858
7LA4-SG4G-L7BL-PCPV
CGFV-NJ8J-E47Z-REJN
CHP5-QTJ6-5FGY-4C7W
85rl-l8gp-3mqq-bwmd
GETJ-FCKY-36SR-W7HR
如果谁还有不同的序列号也请贴出来,大家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大把

已经安装过了阿!

楼主:
  990005336这个没安装,找不到在哪,以前怎么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上面加从新加S/N:
Y7ZP-5QQG-ZWSF-K858
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Protel99不是安装完成就可以使用的. 安装完成后,需要解锁输入正确S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