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频率输出的实现

楼主(2012-09-07):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单片机,要求两路脉冲输出,频率0——10k,0.01HZ的分辨率可调,不知道用单片机能做吧,我用C8051F做,但是分辨率只有1HZ,也就是说,我每次最小增量只有1HZ,而且频率高于2k的话精度就会下降,设定3k实际输出3020,我要做到做小增量0.01HZ,不知道怎么实现,有单独可编程脉冲发生芯片吗,求大家推荐一个。谢谢了!

网友:
不可能,你自己算一下从时间间隔就知道了。这么小的步长一定不行。9999-10000之间时间变化了多少?

网友:
1-10K最小增量最好弄1Hz的,除非你有专用仪器,否则你连测量都测不了。假设你要100.01Hz,1/频率约=9999uS,如果你的单片机速度很快并且有32位自动填充定时器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没有那就得进行时间补偿,进入中断后读定时器值,将你要定时的减去这个值和你计算的时间。

网友:
用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