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io输出问题

楼主(2012-09-07):
小弟大二新学avr...发现同一组的io不能同时输出简单的高电平和电平...
下面是我写的测试程序...大家看下程序有什么问题没有...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void main()
{ DDRD=0XFF;
  while(1)
  {
   PORTD=0XA0;
  }
}
谢谢大家...

网友A:
发现同一组的io不能同时输出简单的高电平和电平...

but they can 同时输出复杂的高电平和电平...

大家看下程序有什么问题没有...

without knowing what you are trying to do, no one can answer such an idiotic question.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我仿真了依然没有问题

网友B:
多检查一下
编译器里选择器件了吗?
HEX烧写进单片机了吗?
是烧的这个工程的HEX吗?

网友C:
做实验你可以把
PORTD=0XA0;
放到
DDRD=0XFF;这句后面
让IO有确定状态后转入 WHILE(1)死循环

网友D:
你在板子上仿真还是?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试试  其他状态  看看IO口是否发生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板子上仿真还是?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我是在实验板上搞的...电路没问题呀...用万用表测就是输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实验你可以把
PORTD=0XA0;
放到

试过了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检查一下
编译器里选择器件了吗?
HEX烧写进单片机了吗?

都是对的啊...真心不知道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t they can 同时输出复杂的高电平和电平...

I just want use avr to output a high level....
This is just test program...
原本是想做个趋光小车...用avr上的自带ad...我把PD口设置成0XA0...然后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就发现没有现象了....程序如上...硬件也没有问题...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好BC...但是就是解决不到...

网友E:
作为工程人员,PORTD 不行怎不试一下其它的 PORT,看看结果如何?

还有老兄,什麽是【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就发现没有现象了】?输出全高,全低,有高有低但不是0xA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工程人员,PORTD 不行怎不试一下其它的 PORT,看看结果如何?

还有老兄,什麽是【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就 ...

全试过了....都是输出的低电平....

网友:
PORTD 有其他功能吧,我记得看过一本书写着,要先改什么寄存器,才能让D口变成正常的IO输出功能,你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
我那书这周没带,在宿舍呢,你先试试PORTA PORTB PORRTC是不是正常 要是就D有问题,那估计就是要改相关D口的寄存器

网友F:
对了 还有熔丝位你设置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 还有熔丝位你设置对了么

最后发现了...是那个板子上画的IO口的序号有问题...画的和实际的不一样....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工程人员,PORTD 不行怎不试一下其它的 PORT,看看结果如何?

还有老兄,什麽是【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就 ...

最后发现了...是那个板子上画的IO口的序号有问题...画的和实际的不一样....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板子上仿真还是?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最后发现了...是那个板子上画的IO口的序号有问题...画的和实际的不一样....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实验你可以把
PORTD=0XA0;
放到

最后发现了...是那个板子上画的IO口的序号有问题...画的和实际的不一样....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t they can 同时输出复杂的高电平和电平...

是那个板子上画的IO口的序号有问题...画的和实际的不一样...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