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河洛all-lab3烧录器的驱动!

楼主(2012-09-07):
如题,哪位兄弟有的话,麻烦上传一份,多谢!

上板的型号是:GANG-08

上传图片,有2台:

网友:
http://matthieu.benoit.free.fr/120.htm

楼主:
楼上的,多谢了!
可惜是ALL-03的!

网友A:
只是驱动吗?试试下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驱动吗?试试下面这个

多谢,我试试看!还有软件,当然有说明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驱动吗?试试下面这个

多谢!驱动可以用!能不能麻烦提供下软件和说明书!

楼主:
再顶一顶,更新图片!

网友:
哈哈哈,被我找到了~~

网友:
呵呵,回完帖子就忙别的去了。既然楼上已经上传,我就不上传了。解决了就好。

网友(2013-03-25):
怎么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