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用PTC和TVS防止220V误接,烧TVS问题。

楼主(2012-09-08):
试验电路如上面。(图上的1.5KE56CA,测量时,实际上是用SMBJ28CA)

用示波器测量,电压波形:

TVS动作很快,不会有过压,能保护后面的电路。

前面加5欧姆的电阻,测量电流波形:

PTC在150~200ms左右能保护。看波形,最大电流<2.5A。

问题:
试验几次后,TVS会击穿。
问厂家,说功率超过了。但资料有没有交流50Hz的功率计算。

如何计算功率?

楼主:
自己研究:
以下是电流

X轴:60HZ,100个周期,应该是100x8.3ms=830ms吧。
Y轴:100周期时,差不多25A。
我的电流最大2.5A,应该没有超过吧。

网友:
超过tvs的承受电压了吧

网友:
你这图不是PTC挂就得TVS挂,应该是接一个一次性的保险,而不是PTC。

网友:
应该在穿入一个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楼主的脉冲是只有100个么,脉冲多的话,看图电流会不停下降

楼主:
--------------------------------------------------
超过tvs的承受电压了吧

TVS的电压,好像可以到几千伏。

----------------------------------------------------
你这图不是PTC挂就得TVS挂,应该是接一个一次性的保险,而不是PTC。
应该在穿入一个 自恢复保险丝。

PTC的功能就是代替自恢复保险丝。

--------------------------------------------
楼主的脉冲是只有100个么,脉冲多的话,看图电流会不停下降

PTC发热后,电阻增大,电流变很小。

楼主:
自己再研究:
以下是功率

X轴:脉冲宽度最大1ms。
Y轴:脉冲宽度最大1ms时最大600W。

50Hz的脉冲宽度应该10ms,怎么计算?

网友:
按照上图把线延长,也可以算出来。而且是单个脉冲的,你的测试是多个脉冲的。功率累计很大了。超过了。

网友:
TVS 太热了。

网友:
嗯,就是烧毁了,说白了就是电流或者咱说电压过大,时间再一长,管子烧掉了,总觉的这电路和手机的充电器的阻容耦合电流源电路有几分相似。。。。。。。。。

网友(2019-11-08):
学习了,最近发现用在现场的产品容易烧坏TVS造成总线短路,影响总线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