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速度,角加速度的定义

楼主(2012-09-08):
娱乐一下,问两个力学问题

1,  转动原点向外的射线上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2, 角速度 = 切向速度/半径. 那么角加速度是不是切向加速度/半径

网友A:
1  转动  原点向外的射线上 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 在转动速度为零(静止)时 数值一样都是0,转起来 数值在某些时候会一样 这俩单位不同 。 100个人和100公里
2 是(?)
             ...赶紧躲起来 抱头 防棍棒...

网友(2012-10-15):
不明白,期待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转动  原点向外的射线上 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 在转动速度为零(静止)时 数值一样都是0,转起来 数值在某些 ...

1,  我的意思不是说角速度和和角加速度是一样,我知道单位不同

我的意思是绕圆点转动,
从圆点上发出的某根射线上的点角速度是不是都是一样;
从圆点上发出的某根射线上的点角加速度是不是都是一样,

网友:
角速度一样,角加速度也一样啊~

网友(2012-11-29):
连接运动质点和圆心的半径在单 位时间内转过的弧度叫做“角速度”
描述刚体角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对时间变 化率的物理量,在国际单位制中,单位 是“弧度/秒平方”,通常是用希腊字母α 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