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 用sprintf()控制浮点数打印格式问题

楼主(2012-09-08):
char strbuf[10];
float Ftest = 3.123456;
sprintf(strbuf, "%f", Ftest);

通过仿真发现strbuf[0]为'f',其它就是乱码了。

IAR编译器难道不支持浮点格式输出,或者是我的写法有误???

网友A:
选择
Full lib 和 Full printf

网友:
strbuf如何定义的?

楼主:
谢谢2楼朋友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将sprintf支持i浮点数的选项打开后,占用太大资源了,特别是堆栈,要用去100多个字节,我晕倒

网友:
哈哈,我也晕倒过,后来有自写函数把浮点变定点就好了,乘以1000倍或10000倍,小心溢出就是了。

网友(2014-11-28):
引用 网友A:
选择
Full lib 和 Full printf

怎么选择full printf   我只是知道设置了full 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