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Dragon 如何自己加装高压编程底座?

楼主(2012-09-08):
右侧空着的洞洞是不是就是高压座子的位置。这个有么有个说明?
1、高压编程座子是什么型号?直接焊接到上面即可还是有连接线?

网友(2013-04-11):
wq r你的高压装好了没有啊??咋就没下文了?我还想用高压来恢复一下MEGA16的熔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