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 cof 文件导入 AVRstudio 用JTAGICE仿真,不能连接,求解

楼主(2012-09-08):
如果用CVAVR编写代码,生成cof后导入AVRstudio用仿真JTAGICE仿真,但就是无法连接,
而如果直接从AVRstudio中建立工程则可以实现连接JTAGICE,可以实现仿真,
为什么导入cof文件不能连接上JTAGICE?难道这样导入只能做软件仿真,不能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直接从AVRstudio中建GCC,可以连JTAG,可证明驱动是正常的。但同一程序,从CVAVR中导入COF就不行,老是连不上,是否还有其它的设置问题我没注意到,请教

网友:
here is a solution:

1) if you have money, use iar;
2) if you don't have money, use winavr+cb;

no point in wasting your precious time on cvavr.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重装了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