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电阻

楼主(2012-09-08):
各位大哥,请问这是什么电阻,名称是什么?封装什么什么样的?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的排阻吧。56欧姆的。

网友B:
是排阻,不一定普通,可能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的排阻吧。56欧姆的。

我查了查,貌似这电阻有保险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排阻,不一定普通,可能很小的

阻排?还是排阻

网友:
排阻吧,阻值也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查,貌似这电阻有保险的作用

保险作用应该没有吧
倒是方便测量,改善信号完整性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排阻,不一定普通,可能很小的

恩,是排阻。我这几天接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阻,56R

恩,明白了

网友D:
就是一般的排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新手?

不算新手,但之前没见过这样的。现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般的排阻啊~~~~~~~

恩。知道了

网友:
这不是排阻吗???

网友:
普通排阻,有毛保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