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16的问题

楼主(2012-09-08):
atmega16 如何通过寄存器配置产生可调PWM波。大神求解

网友A:
楼主多看看手册啊。
一般都是变OCR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看看手册啊。
一般都是变OCR的值。

频率可调,这么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可调,这么弄啊

看看下图再好好学习一下手册,我不多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下图再好好学习一下手册,我不多写了。

版主大大,我是avr小白,刚开始学,能不能用定时器2配置出一个可调频率PWM波的程序例子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我是avr小白,刚开始学,能不能用定时器2配置出一个可调频率PWM波的程序例子我学习学习。谢谢 ...

TIMER2不能随意调整频率,是固定的8位。只能通过预分频来调整,即CS22-CS21-CS20三个位,
只有FCPU的
1/1
1/8
1/32
1/64
1/128
1/256
1/1024

如FCPU为16MHz,
设定为1分频,即为FCUP = 16000000,PWM频率为16000000/1/256=62500(62.5K)
设定为8分频,即为FCUP = 16000000,PWM频率为16000000/8/256=7812.5(7.8125K)
设定为32分频,即为FCUP = 16000000,PWM频率为16000000/32/256=1953.125(1.953125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R2不能随意调整频率,是固定的8位。只能通过预分频来调整,即CS22-CS21-CS20三个位,
只有FCPU的
1/1 ...

谢谢,版主老大,我有点知道了,那请问time1可以任意调整pwm频率吧,这个有例子吗,实在不好意思,自己太笨了。

网友:
视频网上搜AVR PWM就有教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老大,我有点知道了,那请问time1可以任意调整pwm频率吧,这个有例子吗,实在不好意思,自己太 ...

推荐一个代码工具给你,看一下代码,再看一下实际结果,慢慢就能理解了。
本站网友的一个代码生产工具,下面的图是16MHz,产生50K的PWM演示。

网友:
lz在做今年电子设计??PWM调频率好像用不到吧...这种比赛也一般就用调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