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检测高频电流

楼主(2012-09-09):
如图采样电阻取值要乍样算啊,求算法,我现在用欧姆定律U=IR算出来的电压跟实际电压差很远

电流互感器是市场上的高频电流互感器
互感器变比是1/700

检测电压为1200V 频率30K,电流 0-20A;

我现在的算法是
输出电流变比是20A/700=0.028A
输出电压5V
用欧姆定律求采样电阻大小
5V/0.028A=178R,

网友A:
CT有直流成分,要提供负向电流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有直流成分,要提供负向电流通道。

楼上的意思是要在CND接上负电压吗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不能空载。把电阻移到二极管左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不能空载。把电阻移到二极管左边试下。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不能空载的,还有就是得用桥式整流才能得出正确的电流

网友:
倍压整流 运放精密整流都可以
运放精密整流还可以直接做I/V 变换,方便好用。不过楼主这种方法就太。。。。

网友:
变压器二次再并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互感器二次侧先并采样电阻,可以小些,然后电阻的一端接到2.5v,另一端就是以2.5v为参考的0~5v正弦波了

网友:
不可以用5401.应该选FR系列的

网友D:
1、互感器不能输出高电压,一般小型的电流互感器能保证精度的最高电压是1Vrms,被你一个二极管整流,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2、电流互感器是不能开路的,而你现在的电路即使是理想二极管也只能走半波。
3、一般电流互感器有一个比率,如5A/5mA,

网友:
高频电流,一般采用霍尔传感器比较好。它反应灵敏,频率响应宽。
采用通用的互感器,由于其内带磁芯,因其磁化特性,它的磁导率是变化的,会有一定的误差。特别是过载能力差,因为一旦磁饱和,互感器就失去作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互感器不能输出高电压,一般小型的电流互感器能保证精度的最高电压是1Vrms,被你一个二极管整流,不知道 ...

哥们说的对,首先要并电阻,然后全桥整流,只不过多了几个二极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说的对,首先要并电阻,然后全桥整流,只不过多了几个二极管而已

1Vrms你还全桥?整流后还有电压吗?有源紧密整流把^^^^^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相当于电流源,自动把二极管压降克服掉,在电阻上产生电流。(注意二次线圈直接接整流桥,整流桥后面接电阻)
用两个二极管就行。

但是这样做,精度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人多是好办事,可我现在真的还没确以方案,各位有何方案吗

网友(2016-07-04):
引用 网友D:
1、互感器不能输出高电压,一般小型的电流互感器能保证精度的最高电压是1Vrms,被你一个二极管整流,不知道 ...

你好,师兄我最近也用电流互感器,检测交流电机的停机信号,用单片机,改怎么做呢

网友(2016-11-19):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不能空载的,还有就是得用桥式整流才能得出正确的电流

整流之后加电阻,也可以确保电流互感器不空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