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如何区分 "进口" 与 “国产” ?

楼主(2012-09-09):
LM2576如何区分 "进口" 与 “国产” ?

网友:
我也想知道,现在假芯片太多了

网友:
好像不好区分吧,只能在可靠地供货商购买了

网友:
在中国,这估计非常困难。

网友:
基本只能靠货源确认吧,除非太假

网友:
正品是白字还是黄字的呢?

网友:
我只信阿莫!!

网友A:
我买的原装LM2596是白字的,印上去的,12元一只,国产的字是刻上的,3块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原装LM2596是白字的,印上去的,12元一只,国产的字是刻上的,3块以下 ...

原装的也有刻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也有刻字的吧?

那就搞不清楚了,反正我买的原装实白字印上去的

网友B:
刚看了下从NS申请的研发物料(绝对保真无疑),就是印的白字,而且居然印的有点歪。所以从外表封装的做工上评判有点儿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从NS申请的研发物料(绝对保真无疑),就是印的白字,而且居然印的有点歪。所以从外表封装的做工上 ...

难道我遇到假货了!~

楼主:
看看这个是进口 还是 国产?

网友:
原装是丝印的

我申请过几款国半的电源IC
全部都是丝印的
手上有汗 摸多几下字就没了

网友C:
这个就是真的,管脚都有镀金,性能杠杠的。丝印是印上去的,不是刻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真的,管脚都有镀金,性能杠杠的。丝印是印上去的,不是刻上去的。 ...

如何区分真伪?

网友C:
管脚都有镀金,这个比较容易区别。
丝印是印上去的,不是刻上去的

其他也没有办法,只能去大的代理商那里拿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脚都有镀金,这个比较容易区别。
丝印是印上去的,不是刻上去的

进口的也有刻上去的呢!

网友D:
看是分不清,上工装测,国产的3A抗不住,进口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是分不清,上工装测,国产的3A抗不住,进口的没事

我测试  负载7W  温度 40~50摄氏度的样子
输入+-反接也没烧,  估计是台湾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  负载7W  温度 40~50摄氏度的样子
输入+-反接也没烧,  估计是台湾货。 ...

这个就不清楚了,7W是几V呀

网友:
只有物色可靠的供应商

楼主:
国产的应该也有好货吧?

楼主:
用“国产”的多还是“进口”的多?
据说台湾货性价比很高。

楼主:
台湾NIKO-SEM 尼克森 DC TO DC: N2576 N2596 系列
谁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