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电源模块金属外壳及相关的装配工艺

楼主(2012-09-09):
目前准备生产一批特殊用的电源,想将其封装在金属的外壳里,类似于常见的很多DC-DC电源模块的那种金属外壳,要求看起来比较专业,不知道通常的这种电源模块涉及哪些装配生产流程和工艺,并求专业的外壳供应商。

网友A:
什么尺寸?散热器加外壳,像步进驱动器外壳?本人就在灯饰配件城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尺寸?散热器加外壳,像步进驱动器外壳?本人就在灯饰配件城旁边。

尺寸很小,我要做的是迷你型高压电源,大概是2.5cm*2.5cm*1.0cm左右的。类似如下图:

网友:
什么材料?全密封的?

网友:
按照这个尺寸!我问了我朋友,他是做灯饰配件,铁的电镀好3角,(铝的4角,氧化贵点),不包括丝印

楼主:
请问引脚的能否处理?还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外壳?

网友:
是提供一个外壳。他是做五金模具,冲压的。引脚的处理只能帮你问问!你需要怎样的工艺?

网友:
可能要开模具哦

网友:
这个铜的最好,北方都是南皮那边做的。内部垫一张绝缘纸,灌上硅胶扣上盖就行了

网友:
要考虑PCBA板边器件在安装过程中是不是容易碰到,外壳与PCBA是不是容易短路,器件的高度和整个外壳的高度,以及器件和外壳之间的散热介质,考虑质检的热阻;

网友:
一般都是灌膠封裝的吧。

网友:
1 这种外壳可以买现成的。已经有厂家提供了。另外表面的印字可以用激光达标机来完成。最次你可以自己找个铁皮把边线剪开,然后折叠起来。
2. 底盖的引脚部分一般有凸缘,以保证装配到PCBA时,减少金属与PCB走线的接触性。同时增加模块装配后的平整性。
3 引脚。也有现成的厂家提供。一般采用42合金表面浸锡工艺。也有采用黄铜的。但黄铜的机械强度稍差,且成本较高。所以较为细小的管脚多为42合金的。
4. 工艺上的关键点在灌胶工艺上。主要需要保证:胶不吸水,吸潮,可以有效导热。这是对胶的要求。在实现方法上有单组份和双组分两大类。对于你们这种小批量的,一般采用双组份的。比较方便。
另外,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厂家都不能做到不含气泡。如果要想实现无气泡的话,那你还要真空搅拌灌胶。设备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