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说的,nrf24l01,4对1程序,现在发给大家

楼主(2012-09-09):
现在来兑现承诺,不能用打脸,呵呵。只有通道0加入了DHT11,其他的随意发了几个字节,需要什么自己加入。
上电可用。大家可以去这里交流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5891-1-1.html

网友:
正在做无线抢答器,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A:
不能用 ---》 打脸 。。。。这字错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 ---》 打脸 。。。。这字错得,,,,

我。。我。。。。我错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帮顶下

网友B:
这个资料好啊  、前段时间我也刚搞完3对1 的  、和楼主的一样 、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实现多对一,期待、、

网友C(2012-10-17):
引用 网友B:
这个资料好啊  、前段时间我也刚搞完3对1 的  、和楼主的一样 、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实现多对一,期待、、  ...

我也在调三对一的通信,不过第三路就是调不通,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调三对一的通信,不过第三路就是调不通,能指教一下吗

可以参考我的旧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3961061-1-1.html,通道2的地址只需要写入8位地址(1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调三对一的通信,不过第三路就是调不通,能指教一下吗

你好、最近没来论坛,   2+通道的调不通 原因大都是在出在通道地址设置这个地方, 我的就是, 刚开始我也是参照坛子里的程序 修改的  ,发现 大多数自称是多通道的程序 下载下来最后一看都是2通道的 , ,  , , 你把手册的地址设置那块好好理解一下 ,过天有时间 给你一份参考程序,现在没在电脑上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里有错误吧,在接收主程序里:
if(RX_DR==0)
{
sta=SPI_Read(READ_REG+STATUS);
delayms(1);
RX_P_NO=sta&0x0e;
switch(RX_P_NO)

if(RX_DR==0)  这句不对吧  应该是f(RX_DR)吧!!

接收中断还没虽然被清零了,但sta里面的数值还没变,所以RX_DR是不可能为0的,只有在执行sta=SPI_Read(READ_REG+STATUS)后才对sta中断位清零且把中断数据通道付给sta。。。。。

麻烦楼主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若俺理解的不正确,恳请指正啊!!!

迫切希望楼主帮忙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