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1602液晶无限循环时出错了

楼主(2012-09-09):
/*******define.h**********/
//宏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定义全局变量
uint8 num;
//位定义
sbit RS=P2^7;                                   //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RW=P2^6;                                   //读写选择端(H/L)
sbit EN=P2^5;                                   //使能信号
sbit beep=P3^6;

uint8 table[]="I LIKE MCU! ";
uint8 table1[]="WWW.WUNIBUI.COM";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16 z);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int8 com);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int8 date);
/**********************/
#include<reg52.h>               //定义一个标准头文件
#include"define.h"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int8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int8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初始化LCD函数
void lcd_init()
{
  EN=0;
  write_com(0x38);                        //开液晶显示
  write_com(0x0e);                        //开显示、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                        //光标加一整屏不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0x10);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5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20);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com(0x18);                                                                //整屏左移
                  delay(20);
           }
//
   }
   while(1);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16 z)
{
  uint16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出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什么错?

数据向左移,一再这样循环,但是出错了,乱了。

网友B:
看不出整屏左移的思路,液,屏玩整屏移动没啥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整屏左移的思路,液,屏玩整屏移动没啥意义啊!

我是刚学,凡事都要从简单的做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向左移,一再这样循环,但是出错了,乱了。

虽然不知道楼主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建议楼主不要使用指令去整屏左移,而应当在显示数据上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楼主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建议楼主不要使用指令去整屏左移,而应当在显示数据上做处理. ...

相当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