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烧复位脚谁遇到过?

楼主(2012-09-09):
昨晚在用另外一个51核MCU给LGT做编程实验,
编程程序在正常状态悬空所有连接脚,复位脚为上拉电阻,
在编程时才设置为输出,把复位拉低,
刚开始复位脚很正常的,
拉低后发送序列会有返回,
后来突然间复位脚失灵了,上拉无效,实测只有1.4V左右,
这时拉低复位发编程序列没返回了,

然后拔掉所有数据线后用万用表测VDD到复位脚的电流发现有25mA,
这样看来基本可以判定LGT挂了。

网友A:
猜测:是编程实验过程,熔丝位没有合理编程吧,类似AVR的芯片禁止ISP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编程实验过程,熔丝位没有合理编程吧,类似AVR的芯片禁止ISP编程了??? ...

别忘了这个是LGT,
没有AVR的那个BT的融丝,
还有就算被禁用了ISP或者复位变成了IO也不存在1.4V的不上不下电压!

所以望官方解惑!

网友B:
现在能看到的就只有加密位, 加密后可以通过swd或isp的全片擦除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看到的就只有加密位, 加密后可以通过swd或isp的全片擦除解锁

都无法识别了你还能擦?

网友:
你看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5435-1-1.html这个帖子中的11楼,按他的说法,里面是有fuse的

楼主:
扔到一边过几天又可以用了!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