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问题

楼主(2012-09-09):
我搭了一个MC34063的电路,见附件。
可是输出不是5V,而是6V到22V之间跳变。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是多少

网友:
0.33 换成0.25试试

楼主:
谢谢!输出滤波电容是470UF/35V。
我没有0.25欧的电阻。

网友:
CT容量是否正确,电感线是否够粗。

网友:
拿4个1R电阻并联就行了啊。。。     不过那个电阻并没有这么重要,0.33可以了。

网友:
34063基本一搭都能用的,你肯定是搭错线了。先上你的实际电路图吧。

网友:
我刚用的这芯片,反转电平,能用。

楼主:
好了。我原来看错了,用的CT电容是33uF,改成33nf,可以输出稳定的5.3V电压。
请问高手,这里的CT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振荡电容

楼主:
谢谢!那按说CT应该不影响输出电压呀,为什么我把33uF的电容换成33nF就好了呢?

网友:
33nF还是太大,几百到几千pF比较合适。。

网友:
33uf,你算下周期,电感应该用多大

楼主:
谢谢!我手头没有470pf的钽电容,只能凑活一下,做实验的。我只是不懂振荡周期和输出电压的关系。

网友:
33uF,这都啥水平的选手啊

网友:
那么大的差别,肯定是间歇震荡了,频率极低的,当然不稳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