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谐振反激是如何钳位的

楼主(2012-09-09):
最近关注了一下准谐振模式的反激式变换器,看到fairchild的一个片子发现他们竟然没有使用钳位电路,非常不理解,求高人解释,附上电路图和相关文档

网友A:
C107就是箝位,反激是没有这个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07就是箝位,反激是没有这个电容的。

按照fairchild的说明,C107是用来和MOSFET的Coss组成谐振电容的,是不是有箝位的作用呢?我看到安森美的准谐振方案也有这个电容,但是RCD箝位电路也是有的

网友B:
谐振电路顾名思义没有尖峰脉冲,要吸收电路干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电路顾名思义没有尖峰脉冲,要吸收电路干神马?

准谐振只是在MOSFET振铃的谷值开启MOSFET,和严格意义的谐振不一样啊,尖峰是在MOSFET关断时出现的,不是一回事吧
不知道准不准确,我看到安森美的准谐振反激方案是有RCD箝位的

网友:
以上各位都正确。如果沒有超过耐压就不必箝位,准谐振或谐振形式其中一个作用就是避免箝位以減少損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fairchild的说明,C107是用来和MOSFET的Coss组成谐振电容的,是不是有箝位的作用呢?我看到安森美的 ...

能量主要被C107吸收掉了,MOSFET的电压应力大大减小,只要控制好变压器漏感就不需要额外的RCD箝位了。

网友C:
次级绕组就是很好的箝位,你看电磁灶就不需要箝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次级绕组就是很好的箝位,你看电磁灶就不需要箝位

电磁灶不需要钳位是因为有谐振电容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绕组就是很好的箝位,你看电磁灶就不需要箝位

次级绕组是很好的钳位,不明白。。。
准谐振反激和普通反激的差别只是在开关开启时,一个是零电压切换,一个是硬切换,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绕组是很好的钳位,不明白。。。
准谐振反激和普通反激的差别只是在开关开启时,一个是零电压切换, ...

对的啊,效率才能提高

网友D:
谐振.....也许那些本来要想办法吸收掉的能量现在可以储存起来...还有用, 所以效率才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谐振.....也许那些本来要想办法吸收掉的能量现在可以储存起来...还有用, 所以效率才会高. ...

准谐振提高了效率是因为减少了开关管开启时的电源,没看到有资料提到这种方式能够将漏感能量存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主要被C107吸收掉了,MOSFET的电压应力大大减小,只要控制好变压器漏感就不需要额外的RCD箝位了。 ...

可能是的,C107比较大,不至于产生很高的尖峰

网友E:
所谓的准谐振 就是通常所说的QR工作模式,就是利用励磁电感和DS间的电容谐振,在谐振的谷底将MOS关断,从而实现减小关断损耗的目的。
QR模式是一种变频的控制方式。加上C107是为了和Cds电容并联,提高谐振效果(因为虽然同批次的MOS 但是Cds电容还是有差异的,并联上C107后,谐振起作用的主要是C107)。
QR工作模式一般应用时要使用RCD吸收的,但是使用RCD吸收了,会使得效率降低。当然,只要你选择耐压高的MOS,可以不要,还有变压的漏感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的准谐振 就是通常所说的QR工作模式,就是利用励磁电感和DS间的电容谐振,在谐振的谷底将MOS关断,从而 ...

你说得没错,这个片子是内置开关的,650V耐压,我回头试试就知道不箝位可不可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得没错,这个片子是内置开关的,650V耐压,我回头试试就知道不箝位可不可行了 ...

我看过KA5Q1265RF的板子,确实没有箝位,跟手册是完全一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KA5Q1265RF的板子,确实没有箝位,跟手册是完全一样的电路。

好的,谢过gzhuli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过gzhuli大师

官方的DEMO不一定都是最优的
一般电源PWM ic 包括 TI NXP这些,PWM IC的成熟还是靠大的工程出货来验证的。像 台大 光宝 艾默生 之类的电源公司来给他们验证,当然他们也会先用,以利用高的集成度和low cost来占领市场……

网友(2014-03-14):
请问楼主已经做出来的使用RDC钳位了么?是在是像楼上说的,这个电路是在耐压足够高,漏感足够小,关断尖峰能被C107吸收的前提下设计的?

网友F(2014-07-08):
C107,0.5*Ip^2*Lleak=0.5*C*U^2---U=Ip*(Lleak/C)^0.5,C越大U变化量越小。 我看有人说把C107加大还可以减小关断损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C107,0.5*Ip^2*Lleak=0.5*C*U^2---U=Ip*(Lleak/C)^0.5,C越大U变化量越小。 我看有人说把C107加大还可以减 ...

减小C107才能降低开关损耗,不过减小C107会增加MOSFET电压应力,用更高耐压的管又会增加导通损耗。
追求极致效率的话最好是PFC升至固定电压,这样就可以精确计算C107做到ZVS。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减小C107才能降低开关损耗,不过减小C107会增加MOSFET电压应力,用更高耐压的管又会增加导通损耗。
追求 ...

至于开通损耗是在最小电压处开通:

他的起始幅值是Vor,衰减因子也和C107没有关系,所以不影响开启时的幅度。

关闭的时候C107可以减小关断损耗,来源于下面的文章:

网友:
两者一配合就可以实现ZVS开启,ZVS关闭了,其实DCM本身就是ZCS开启,ZVS开启本身对效率的影响不大(Coss引起的损耗很小)。所以靠ZVS关闭才能把效率提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至于开通损耗是在最小电压处开通:

他的起始幅值是Vor,衰减因子也和C107没有关系,所以不影响开启时的 ...

QR的开通电压是Vin - Vor,如果Vin <= Vor就是ZVS,而Vin - Vor > 0的话C107上的剩余能量是要变成开通损耗的。
Vor不能太高,C107也不适宜太大,对于100~240的设计总是会有两头不能兼顾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QR的开通电压是Vin - Vor,如果Vin  0的话C107上的剩余能量是要变成开通损耗的。
Vor不能太高,C107也不 ...

我觉得还得看试验吧,说不定关闭损耗的减小>C107开通引起的损耗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QR的开通电压是Vin - Vor,如果Vin  0的话C107上的剩余能量是要变成开通损耗的。
Vor不能太高,C107也不 ...

大师,加入Vin在100-200V,Vor如果取150V,那么对于Vin为100V时,mos的二极管可能会嵌位,这是会不会对振荡有些影响呢?也就是影不影响正常工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大师,加入Vin在100-200V,Vor如果取150V,那么对于Vin为100V时,mos的二极管可能会嵌位,这是会不会对振 ...

没影响的啊,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G:
MOSFET关心的是ZVS开通,而不是ZVS关断。关断损耗与关断时的交越时间有关,这个时间越短,关断损耗才会越小。
虽然在这类准谐振反激(准确来讲是准方波谐振)在MOS的DS上并适当电容可能会提高效率。

ON的方案中,有RCD吸收电路,同时还在DS两端并联电容,并这个电容的目的是为了改善EMC,仅此而已。
这个电容通常选择101,不会超过201,当然一些极限情况也见过102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MOSFET关心的是ZVS开通,而不是ZVS关断。关断损耗与关断时的交越时间有关,这个时间越短,关断损耗才会越小 ...

MOSFET关心的是ZVS开通,而不是ZVS关断-----我在资料上也看到一般是ZVS开启,ZCS关闭,但是mos为何关心zvs开启呢?zvs关闭不行么?这是什么原理?

关断损耗与关断时间有关,但也与电压电流的幅值有关啊--P=0.5*Vds*Ipk*Tross/T,关断的电压幅值越小,关断损耗不就越小。

我见过有人加20nF的,还是一个电源网的讲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的啊,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怕二极管效率LC中的能量,导致后面的谐振幅值减小很多,控制器不能检测到后面的谷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OSFET关心的是ZVS开通,而不是ZVS关断-----我在资料上也看到一般是ZVS开启,ZCS关闭,但是mos为何关心zv ...

一般的软开关是指zvs开通,zcs关断,这个可以这样来看,开关管开通的时候电压由高降为0,电流本身就是从0开始升高;同样,关断时,电流由高降为0,电压本身就是0开始升高。
当然,也有zcs开通,zvs关断这样的说法。
交叠时间变长,又不影响电压幅值和电流幅值,所以说这个时间变长了,是会降低效率的。
加20nf的电容,应该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网友:
mos容性开通损耗大;本身的关断速度很快,也就是关断时的交叠时间短,关断损耗本身就小。这都是与早期功率晶体管比较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的软开关是指zvs开通,zcs关断,这个可以这样来看,开关管开通的时候电压由高降为0,电流本身就是从0 ...

感觉没说到点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的啊,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看见了相关描述,发上来看看:

功耗很小哈。

网友:
关注下准谐振的反激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