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2 AT070TN92 向各位达人请教

楼主(2012-09-09):
sopc系统,编译通过的。
Total combinational functions        2,796 / 8,256 ( 34 % )
Flow Status        Successful - Sun Sep 09 16:23:09 2012
Dedicated logic registers        1,908 / 8,256 ( 23 % )
Quartus II Version        10.0 Build 262 08/18/2010 SP 1 SJ Full Version
Revision Name        verify
Top-level Entity Name        verify
Family        Cyclone II
Device        EP2C8Q208C8
Timing Models        Final
Met timing requirements        Yes
Total logic elements        3,135 / 8,256 ( 38 % )
Total registers        2048
Total pins        102 / 138 ( 74 % )
Total virtual pins        0
Total memory bits        47,360 / 165,888 ( 29 % )
Embedded Multiplier 9-bit elements        4 / 36 ( 11 % )
Total PLLs        1 / 2 ( 50 % )

nios 的 software 随便弄了一个点亮背光的功能,
但怎么也没把屏幕点亮。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麻烦哪位大侠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怎么修改?

之前在STM32是可以点亮 实现控制器功能的。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带控制器的液晶屏。使用过没有带控制器的at070tn92。8080总线的液晶屏不熟,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带控制器的液晶屏。使用过没有带控制器的at070tn92。8080总线的液晶屏不熟,帮顶。 ...

谢谢。at070tn92是数字大屏,我用简单的verilog点亮过。这个控制器是在网上买的一块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