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人体跟踪定位--------方案讨论

楼主(2012-09-09):
现在跟着老师做一个东西,关于人体在一定的范围里面的定位。
比如说在一个房间里面,如何让FPGA在屏幕上显示人体的具体位置。
我们想了两个方案,希望大家给一点意见。
方案一:

在1*1*1m的立方体里面模拟,空间里面只有一个人。
用一杯热水代替人体,然后用摄像头+热视成像仪架于最上方。
当热水在下面的平面里面运动,可以看到液晶里面有热视 图像移动,像这样可以去定杯子的位置。

注:以上只是方案的想法。后来发现热视成像仪实在太贵,所以此方案基本也没用。
想请教大家,还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能够用摄像头在环境比较复杂下找到那个人。
其实如果让其固定穿一件颜色的衣服也比较好识别。

方案二:
在1*1*1m的立方体里面模拟,空间里面只有一个人。
在人体身上带上一个小型电磁发射或者声音发射装置(如果环境声音嘈杂可能声音检测没用),然后发射一定频率的电磁或者声音信号。
在立方体的下面的三个角分别装上接收装置,根据到三个点的距离不同可以算出分别到达三个接受装置的相位,求出相位差就可以得到具体的坐标。
但是现在不知道到底使用什么去检测电磁波的相位或者声音的相位。

感觉以上方案都比较难以实现,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见?

希望大家帮忙提提意见。
如何在一个房间内确定人的方位进行定位?

其实我们的最总目的是自动控制舞台的灯光跟踪。
不知道电视里面的灯光跟踪是怎么样控制的。
目前是想解决灯光跟踪与个人。

http://www.amobbs.com/thread-4014441-1-1.html
这个貌似可行,只是不知道具体的原理和资料

楼主:
红外成像仪太贵啊!少则1,2万,多则上十万啊!都是进口,还有什么方法能在摄像头前面进行处理找到人体呢?

网友:
地面上放一个类似跳舞毯的东西(压力传感器阵列),检测两个脚形状的物体,人体就在上方

网友A:
微软的kinnect(体感游戏机)直接调用人体识别API

网友B:
红外结构光"照明"+红外摄象头+图象处理 获得拍摄画面的深度图阵列数据

网友:
人脸高度搞一个摄像头跑面部识别的程序,摄像头旁边搞一个超声波测距,人体就在下面

网友:
首先人在房间里(短时间内比如1min)是不断运动的而背景在1min时间内是不变的在人没有进入房间时用10min钟提取房间的背景人进入后哪里的像素和先前生成的背景图不一样就是人进入所造成的(前提是人进入后的图像是经过降噪等处理后的)此时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像素然后使用形态学处理方法就行收缩找到人在图片里的位置。我说的只是大概原理细节方面还看楼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的kinnect(体感游戏机)直接调用人体识别API

为什么我有种“又可以骗项目经费”的感觉呢?

网友C:
超声波定位是一种比较廉价的方案,有现成的产品和应用的;数据传输借助于无线(如2.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的kinnect(体感游戏机)直接调用人体识别API

+1

网友D:
看你需要多高的精度,以及识别人体的什么。如果仅仅是一个不太精确的人体位置,而不包括人体的动作和体位的话,用红外应该就可以,在房间里面每隔一定距离放置一个红外传感器,然后人进入到屋内,就可以通过传感器上的数值,知道有几个人,以及每个人的大致位置。位置的精确程度,与传感器的密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关系。

网友:
我在哪儿 我要去哪儿 怎么去 三大问题第一个
用七楼办法,然后加上双摄像头双目定位,摄像头固定的,坐标系固定,1*1*1m的空间摄像头要求不算高,可以识别了。成本不算高,图像算法也属于比较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需要多高的精度,以及识别人体的什么。如果仅仅是一个不太精确的人体位置,而不包括人体的动作和体位的 ...

嗯,我查了的,有一种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貌似可以。
但是感觉用起来不方便。’
其实我们的最总目的是自动控制舞台的灯光跟踪。
不知道电视里面的灯光跟踪是怎么样控制的。
目前是想解决灯光跟踪与个人。

精度应该要求不大,一米的半径光源照到人体,不用考虑人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结构光"照明"+红外摄象头+图象处理 获得拍摄画面的深度图阵列数据

红外结构光“照明” ??
现在的模型是用的你的摄像头ov7670 ,不知道你说的红外摄像头是什么?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定位是一种比较廉价的方案,有现成的产品和应用的;数据传输借助于无线(如2.4G)。 ...

超声波无法定位到具体的方位吧?

网友A:
这个东西成熟的产品大多是在演员身上装一个发射或者接收的装置的,考虑无线电一类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成熟的产品大多是在演员身上装一个发射或者接收的装置的,考虑无线电一类的定位 ...

无线传输无法告知自己具体的位置吧!我们想的是发射一定频率的正玄波,然后在地面的平面
的三个角装上接受装置,算出相位差和时间,然后求出坐标。
不知你说的大概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传输无法告知自己具体的位置吧!我们想的是发射一定频率的正玄波,然后在地面的平面
的三个角装上接 ...

我想的话,在室内装3到4个发射不同id的发射器,演员带一个接收机,解码id和强度,计算出位置用wifi发到灯上的控制,具体每做过,不过测相位是比较麻烦的,需要非常精密的计时。

网友:
4,5楼都说得很清楚了。
或者你去找一下4楼 的东西的原理。
用5楼的方法来实现,
这样,你就又是高科技,又能骗钱了

网友:
前几天看视频,有个自动接垃圾的垃圾桶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9E%83%E5%9C%BE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9E%83%E5%9C%BE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9E%83%E5%9C%BE

网友:
我很想知道那个热成像仪到底什么原理?

网友:
图像跟踪技术,很成熟了!安防市场有现成卖的!我见过pc的!fpga的的意义不太的,pc机价格也不贵!除非你想做体积小!

网友:
如果是舞台,估计还得加红外光源,舞台有时候是黑黑得!
如果精度要求高,需要两组摄像头(判断z坐标)!

网友(2013-03-09):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矩阵式的红外对管 要定位二维的东西呢 就只做X轴 Y轴的 要定位三维的 就加个Z轴 很便宜的 红外对管

网友:
FPGA做这个就是坑爹,用一般的嵌入式CPU或者pc又不是做不出来。

网友:
图像识别技术。

网友:
网球比赛中,需要测量球员的奔跑距离。一直想不明白是怎么实现的?前些日子观看澳网比赛,看到一段视频,于是猜测就是使用图像识别技术。

首先识别球员的外形,比较摄像机传回的每帧图像球员位置差别,来计算距离。当然这里边需要很复杂算法。

最近留意到ti的c6000芯片,就有大量图形算法(同时把opencv移植到芯片里)。于是想到,测量球员奔跑距离或者楼主定位课题,也许可以实现。

呵呵,不过这个项目太费时,如果能找到资助方,就是钱,或许做做。

网友:
说了半天与FPGA有一毛钱关系吗?

网友:
为了保证实时性,同时降低dsp负担。图像接口和dsp之间也许会使用fpga,初步打算使用xilinx的xc6系列芯片。

楼上的,1毛钱可不够哟。

网友:
同问,这玩意非要用fpga做目的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