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上拉电阻关系问题

楼主(2012-09-09):
如下图所示:加了上拉电阻后,如果单片机IO口给低电平那么上拉电阻电源部分与IO口短路?而不走器件那边?是这样吗?不太明白这样接的原理.求大神讲讲,谢谢!!

网友A:
短路?神马意思? 单片机内部是有上拉电阻或者二极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神马意思? 单片机内部是有上拉电阻或者二极管的呢

那能告诉我下这个图加上拉电阻的原因吗?我想听听分析,谢谢

网友:
应该是因为IIC总线是以下降沿为一个帧的起始位吧 可能大概也许 我也不确定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