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硬盘安装操作系统,老是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09):
硬盘整个重新分区,为NTFS格式,从U盘启动进入winpe,然后从硬盘上开始全新安装winxp sp2,文件复制完成后重启进入正常安装程序,然后就出现了bootvid.dll文件复制失败,试了好几次都不行;然后试着将C盘转为fat32格式,安装出现driver.cab复制失败,但是忽略后能正常安装系统,也能顺利进入系统,。
网上查了一下,有说是内存问题,换了条内存也是一样的结果。最后没辙,还是按照老方法来,刻录了张系统盘,从光盘安装一切正常,这会是什么问题呢??!!为什么重新分区转后从硬盘就不能安装系统了,而且fat32格式下比ntfs格式情况要好,只是driver.cab无法复制而已,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A:
内存没问题的话,就怀疑硬盘了,曾经遇到过是内存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安装文件本身有损坏。

网友B:
嗯嗯,系统本身有木有问题?

网友:
driver.cab好像是个驱动文件包,安装系统的时候可以先不装的。
我装自己的电脑都都是不装驱动的,装完之后再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少什么驱动直接上官网下载。
补充:
若你的硬盘其它分区是NTFS格式的,那么C分区必须也是NTFS格式的;
若你的硬盘其它分区是FAT32的,C分区两种格式都可以,但是理论上NTFS格式的比较稳定(实际感觉区别不大)。

如果你经常对硬盘进行操作(ghost备份还原,分区等),建议采用FAT32格式,因为DOS不认NT格式。若C盘采用NT格式,其它盘采用FAT32,在DOS下C盘就看不见,D盘就成了C盘 ,容易造成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问题的话,就怀疑硬盘了,曾经遇到过是内存问题

从光驱安装就一切正常的,一开始我也怀疑分区没分好,分了好几次都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系统本身有木有问题?

系统木问题,就是这个系统去刻录了一张盘,光驱安装就正常了

网友:
第二次启动过程

你把U盘拔出来没有?
应该是第二次启动引导上出问题

话说你怎么还用SP2?

网友:
复制文件过不去,可能是硬盘那块有坏道,你要是还愿意折腾的话,可以考虑也,别删除原来的文件,再复制一份系统安装文件用新复制的安装文件来安装。
曾经用一个U盘时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PE试下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安装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