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水平转180°后再走

楼主(2012-09-09):
智能寻线小车!走一圈后在固定点怎么设置让它向后转再走

网友:
一个轮子正转一个倒转,然后两个轮子的转速相同的情况下小车就可以在原地倒转,控制好时间就能做到180‘原地倒转

网友:
同意 二楼  一个轮正传,一个轮子反转,   不知道有没有编码盘啊  可以计数编码盘即可确保转过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