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4层的板子

楼主(2012-09-09):
第一做画四层的板子,是一个RT3052的模块,带AP的玩意,是个人的东西,不是公司的事,所以可以发上来,由于是第一次做,没底,发上来希望坛子里的人帮忙看下,欢迎砖头。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如有不妥,请告诉我,先谢!

网友:
还没画过多层板的路过

网友:
没有参考层!

网友A:
没画过四层板啊,不过有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电源跟地的都用埋孔?

网友:
个人觉得有点失去四层的意义了
我一般用四层至少要保证一个完整的地层来做参考层,提高信号质量
如果允许的话,电源层我都会去尽量保证完整

网友:
糟蹋了,应该按照信号-地-电源-信号来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
我先说明下,我的板子的顶层和底层都是地线,是10%手动+90%自动layout结果。
不好意思,我之前搞开关电源,对这个(这个应该称作哪一类?)不太懂。
我想请问一下为何要做成:信号-地-电源-信号来,比我现有的地-信号-信号-地 这样有什么优越之处。

网友:
地-信号-信号-电源比信号-地-电源-信号好在给中间的信号提供比较好的保护,但是由于信号在中间两层会出现太多的过孔

网友:
最上面那层的地不连续,最好能把缺口连上,不然可能构成线圈天线,造成干扰,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中间两层应该是比较完整的电源和地层,这样的四层板比较常见

网友:
一般做法是
信号层放在顶层和底层
中间是电源和地2个参考层且尽量保证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画过四层板啊,不过有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电源跟地的都用埋孔?

一個盲孔埋孔都不用最好。盲埋孔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
我先说明下,我的板子的顶层和底层都是地线,是10%手动+90%自动layout结果。
不好意思,我 ...

通常情况下信号-电源-地-信号布局,一个是两个信号层都有参考平面,二是电源和地层在内层,能保证电源盒地也就是参考层的完整性。电源-信号-信号-地这种,由于表面会放元器件,破坏了电源地的完整性。再者说,信号线都在内层,出了问题调试也麻烦啊。

网友:
好漂亮,还没画过四层以上电路板上的飘过~

网友:
不错,看来我我还要继续学习啊?

网友:
羡慕,有机会也画画

楼主:
更新了,重画了,多谢热心的坛友。

网友:
RT3052?
LZ的板没投吧,别的不说 天线部分明显就不行!!!、投了就是和烧钱没2样
找点资料看看再画。。。。

楼主(2012-10-09):
没有,楼上可方便指点一二,实在是看了很长时间也没看出个一二

楼主:
请移步看我新画的板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04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