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悲剧了!有对电机了解的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9-09):
之前有发帖谈到的一个案子,做门把手拉力测试的主要实现的功能是给门把手一个10KG的力保持3秒钟然后松开(门是固定住的不会被拉开,所以基本上没有位移量),目前已经到组装调试的阶段了,今天调试悲剧了,使用步进电机没办法拉到10KG的力,只能拉到1.5KG,步进电机选用的57型的3.2N.M,电流3A带1:5的减速箱,目前结构已经加工定型了,步进电机只能选57的了,换其他尺寸必须重新加工结构件,结构部分如下:

目前在网上定了个30N.M的减速步进电机准备试下,步进电机的这个力矩让我搞不懂呀,有了解电机的帮忙科普下,也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哇塞,这个电机驱动我只能说是一门艺术。电机的应用可谓千奇百怪,用好了妙不可言,用不好,乱七八糟 ,糟糕透顶。。。。。。。。你先看看转矩的定义,然后看看力矩的定义,然后看看静转矩定义,然后看看电机输出力量的驱动原理,学习一下怎么调节电机出力大小,然后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我特别喜好这方面的东西,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这个电机驱动我只能说是一门艺术。电机的应用可谓千奇百怪,用好了妙不可言,用不好,乱七八糟 ,糟 ...

哥哥呀,你讲了半天可惜什么都没有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呀,你讲了半天可惜什么都没有说呀

呵呵,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懂了这些你就明白了啊,我不可能把这些知识全给你讲一遍吧?但是你的问题确实是这样才能解决的啊?所以我说了你要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驱动步进 或者无刷电机的时候 都喜欢用哪些品牌的 驱动器呢?  这些驱动器 有什么特点呢? 嘿嘿,爱玩电机的请在下面留言。。。。。。。

楼主:
我这个用的是马达的径向扭矩,步进马达标称的扭矩是不是轴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要用步进电机?这不是拿着游标卡尺去量土地嘛

选型失败呀,那用哪种电机比较好?

楼主:
之前选型的时候大家都说步进可以用的

网友:
用大减速比同步电机

网友:
步进没问题的,你选的电机小了点,或者机械上没计算好。

帮安全门厂家出过锁具检测方案的,用了两个电机,也是去模拟门把手的动作的,选的电机是85的。

不知道你这个电机力矩选型怎么计算的,但是无非就是力臂乘以力了。算出最大阻力矩,然后看电机经过机械结构后输出的力矩是否超过阻力矩。要注意的一点是电机运行过程中是达不到电机标称的最大转矩的,那个最大转矩一般是静力矩,所以计算的时候要留余量的.....

----------------------------------------------------------------------------

还有,57电机可以达到3.2牛.米的扭矩有点不靠谱的......

网友C:
觉得这个机构好像缺少一个缓冲的组件,比如弹簧。步进电机相位角不同力矩发生产生变化,而且步进电机是离散的,加了细分也一样,微小的位移就可以对最终的输出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应用上本身位移很小,所以会比较敏感。如果LZ根据力矩和臂长计算出来应该能用的结构却只能输出1.5KG,会不会是机构本身的问题呢?
就像DC-DC不加输出电感和电容的感觉。

楼主:
在网上买了1::180的减速比步进电机等明天到货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这个机构好像缺少一个缓冲的组件,比如弹簧。步进电机相位角不同力矩发生产生变化,而且步进电机是离散 ...

这个我把结构都卸了,就留个力臂在上面,然后用手很轻松就让电机堵转了!感觉还是力太小了!

网友:
做这种力量检测一般都用什么电机?怎么控制电机的力量输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把结构都卸了,就留个力臂在上面,然后用手很轻松就让电机堵转了!感觉还是力太小了! ...

完整看了你的帖子,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你没有考虑到,步进电机驱动电压的问题,两点我敢保证,买到虚假宣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电压选择过低。经过观察57最加长步进电机只有2.8N.M静力距,如果有兴趣欢迎加我57625807进行详细的讨论。

网友:
576205807刚才少写一位。

楼主:
买的是汉德保(HDB)步进电机,驱动用的配套的ASD545R,品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是汉德保(HDB)步进电机,驱动用的配套的ASD545R,品质应该没问题!

这个我把结构都卸了,就留个力臂在上面,
然后用手很轻松就让电机堵转了!感觉还是
力太小了!你测试过标称1.8n.m的57-3A国产步进电机的旋转力矩吗。我想你应该会不屑一顾吧,经过的我本人的简单实验直接转轴的旋转力矩拉起25公斤重物异常的轻松。在重的物体没有针对性的实验。为何你的标称3.5N.M步进电机的20公斤还异常的艰难,我想国产电机力矩只会标多不会标少吧。

网友:
观看你的机械图是利用曲轴来移动距离的吧,应该移动的范围比较小吧。

网友D:
你的机械结构问题很大.
首先由高速通过减速器减下来,再通过一个力臂来加速.
用电机驱动一个长力臂,牵引一个短力臂,减速增力一次完成.效率高,设备更简单.现有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械结构问题很大.
首先由高速通过减速器减下来,再通过一个力臂来加速.
用电机驱动一个长力臂,牵引一个 ...

我看不到他的图那个电机是怎么驱动移动部件的。

网友E:
告诉你一个超简单的方案:用汽缸。
只发选好汽缸直径和行程,力可以在组装好后用高压阀调整,比电机精度高且直观,成本比电机低很多,当然前提是有气源。

楼主:
结构设计很关键,刚刚发现我这个两节力臂设计导致马达需要比原来更大力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一个超简单的方案:用汽缸。
只发选好汽缸直径和行程,力可以在组装好后用高压阀调整,比电机精度高 ...

之前有汽缸的方案,被客户否决了!

楼主:
这个案子终于完结,最后改成了86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