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ucos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2012-09-09):
大家学习ucos的时候用什么软件做实验比较好?BorlandC吗???

网友A:
我是在stm32的开发板上,用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stm32的开发板上,用IAR

有道理,我现在也在开发板上

网友:
有很多工具可以用的

网友B:
学习应用可以使用VC
学习移植可以使用 开发板 l例如IAR 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应用可以使用VC
学习移植可以使用 开发板 l例如IAR STM32

学习应用有移植好的程序,用开发板也可以吧,最近在用

不过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在任务中更改了IO口数值,退出任务后IO口数值不保存吗?会返回到初始化里面的数值吗?

网友:
任务会被系统的内核调度!
如果从A任务调度到B任务,内核会把A任务的上下文保存在任务A的堆栈中。
上下文就是程序运行到哪里,有哪些变量。

保存了上下文,自然就保存了IO的数值(如果你的IO数值是个变量的话)

网友C:
建议楼主先看ucod书,邵老师那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先看ucod书,邵老师那本

嗯,我是看了任哲的那一本,然后在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