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平衡车驾驶方法

楼主(2012-09-10):
两轮平衡车驾驶方法

                                 新手篇

     刚拿到车,很多新手都迫不急待的立马驾驶两轮平衡车,往往会带来很多问题。明智的做法应该这样:
     首先应认真阅读用户手册,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这对你驾驶平衡车是非常有帮助的。阅读完用户手册后,对平衡车的各个机构有了全面的了解。
     首次驾驶平衡车应该穿好护套,很多新手首次驾驶都不想穿护套,怕麻烦 ,也许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随时做好保护,穿好护套这是重要的一步。
     找一个空旷平整,路面最好不要有坑洼或象人行道的那种路面,坑洼的路面不但很难练而且没有感觉。打开电源,有些新手没有打开电源就站上去了,可想而知后果会怎么样,平衡车你要站上之前请确认打开电源和电源正常。
     第一步,先练站上去,当你站上平衡车后,平衡立马启动,我们习惯了脚踏实地的感觉,第一次站上去难免紧张。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站上去如履平地呢,首先你不要去前后摇晃平衡车,这样做只会越来越紧张,只要自然站直,把心态放平静,就可以了。站上去再下来,多练几次,你就会发觉每一次站上去会变得越来越轻松。
     第二步,练习脚底的前后推车,脚底是驾驶平衡车非常重要的一步,练习时开始手先扶住把手,只用脚底的力前后轻微的推动平衡车前后滚动,然后把脚底的力稍微加大,最后放开双手不要扶把手练习。多加练习必可成功,脚底是直接感受平衡车的部位,所以这一步对往后的驾驶方法都可以大大的提升。
     当你起步前倾时加上脚底的推力,这样可以快速起步,同时耗电也比单单前倾时耗电小,用在汽车上那叫省油,当然开平衡车怎么省电,后面会有道来。 基本的前行,转弯,刹车,这里就不重复了,可参考用户手册。

                          进阶篇

    总体来说驾驶两轮平衡车是主要通过身体来进行操纵的,身体分为上半身,腰部,臀部,膝盖,脚掌底部,通过变换不同的姿势,做出不同的组合动作,致使人车合一,操纵自如。
    下面分别说说其他的一些转弯,刹车,过减速带,单轮过一些小障碍的驾驶方法。
    在行进中转弯时,走的方向总体是向前的,只需要通过腰的摆动加上转向把手的控制就可以轻松完成,如行进中要做个蛇行,只需要向左摆动腰部和转向把手稍微向左摆一下就可以了,向右的方法是同样的,这样左右变换灵活,非常适合女生驾驶,身形曼妙。
    如要转很大的弯,总体方向不是向前的,弧度很大的,如向左转,膝盖弯曲,左脚膝盖弯曲向左前方,右脚膝盖跟随左脚以及身体再配合转向把手总体趋势向左转,这样的转弯动作就很稳,很有运动的感觉。这里看不懂文字的可以认真看看视频和里面的解释就很明了了。当然向右转是一样的操纵。
    在一个小范围的地方转弯,可以使用左脚脚底或右脚脚底做出一个扫弧度的趋势和转向把手来完成。
    紧急刹车动作,着力点在脚后跟,双膝弯曲,臀部向后下方下蹲,双手把转向把手向后拉。当然刹车的力度和你的组合动作的速度和姿势的幅度是很大关系的。
    过减速带,很多新手不会过减速带,实际上驾驶两轮衡车过减速带是很轻松的,在过减速带前,车的两轮轴线最好和减速带平行,不要慢慢的过减速带,有一定的加速度后,在轮胎接触到减速带双膝就要顺势弯曲(就是一个下蹲的动作)差不多过了一半膝盖就慢慢站直,开始练不要急,练多几次,下次再过减速带就直接冲过去就可以了。

练习单轮过砖头,是为了在行进中两个轮的阻力落差太大而做的练习,有时候我们在驾驶平衡车过一些路面时,一边轮的路很平整,一边有坑洼,这样就会把车甩到一边去。单轮过砖头比如右边的轮胎过,操作的方法就是:右轮快接近砖头的时候,左脚底部左侧沿做为着力点,同时腰部象左摆动,方向稍快象左侧打。刚开始不习惯,往往过去后右脚会移位。当然左轮过砖头是同样的。

                               高手篇
    安全,省油,高效,自然,这是做为一个好驾驶员的评价。用在平衡车上就是安全,省电,高效,身随车动,这是本人对好的驾驶平衡车爱好者的评价,急起步和急刹车,本人是非常不提倡的。
    任何户外运动,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因为平衡车是两个轮横着的,所以开的时候,要会判断轮子两边的障碍物是否可以通过,如不确定的话,可以一只脚下地,另一只脚踩在平衡车上,单脚推动平衡车通过障碍,这种做法就象是滑板车,这对很多无法过的障碍或不确定能过的狭小空间都可以使用。

我们会碰到各种不同的路况,如过减速带,过一些台阶,或过一些坑洼,过台阶或过减速带只是在过的时候,膝盖弯曲的时机不同而已。路面轮胎两边的阻力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当你还不是太熟的时候,会不断的左右打方向,进行一些刻意的操作,其实你何不把身体放轻松,这时你会发现,身体会随着车的左右轮胎不同的阻力,自然的进行摆动,人车完全会融合在一起。

本人提倡驾驶平衡车匀速行进,极速驾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这要根据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驾驶。

上30度的坡驾驶时,不要一下子把车向前快速推出或身体前倾太厉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一定速度的基础上,冲上坡后,身体顺势向前推出,这时身体不要向后,如坡度很长身体只须平稳向前倾就可以了。

从平整的路面转为下斜坡时,在转折处,不要立刻进行刹车操作,而是过了转折处后,才可以进行刹车操作,如提前操作,会造成车子甩到一边的现象。还应该注意下坡时控制好方向。

跳台阶和人高处往下跳的动作相近,平衡车下台阶时不要慢慢下,这样会造成有时一个轮先下,快到台阶时速度稍快一点把车推出,这是两轮同时过去,顺势两脚膝盖做个下蹲的动作缓冲一下。

网友:
真心不知道这种车有什么用。
驾驶这车下陡坡那得多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