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数码管的程序怎么了?

楼主(2012-09-10):
/*----------------------------------------------------
文件名称:Nixie tube.c 数码管模块
说明:共阳数码管
------------------------------------------------------*/
#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DisplayNixieTube(unsigned char section,unsigned char position);

unsigned char code section_table[1] = {0x05}; // 数码管段选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position_table[8]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数码管位选定义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 = 0XFF;
    P2DIR = 0XFF;
    P1SEL = 0X00;
    P2SEL = 0X00;
    while(1)
    {
        DisplayNixieTube(section_table[0],position_table[0]);
    }

}

/*--------------------------------
函数名称:
功能:
参数:
返回值:
--------------------------------*/
void DisplayNixieTube(unsigned char section,unsigned char position)
{
    P2OUT = position;// 位选
    P1OUT = section;// 段选
    P1OUT = 0Xff;// 消影
}

错误提示:

然后我把9 10 行代码的分号去掉,减少了俩错误,但不应该就是加分号吗??!!

网友A:
你的9,10行变量声明比应该用code,而应该用const;
code只是51单片的常量定义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9,10行变量声明比应该用code,而应该用const;
code只是51单片的常量定义方式。 ...

刚刚查了const与code,原来这个是跟编译器有关的。谢谢您,代码调试好了。。。